[其他] 拆去年撸的不到10元的鼓风机,昨天第二次用就冒烟了

楼主(2020-07-26):
去年撸的,当时还觉得好便宜,去年用了10分钟。然后放了大半年,昨天拿出来用了1分钟就开始冒烟......
拆之......
1. 外形

2.拆开一侧,看到叶轮

3. 拆开叶轮螺帽,取下叶轮,下面面四个螺丝

4. 拆开螺丝看到电机

5.取出电机转子

6.可以看到定子绕组已经烧黑了,固定绕组的塑料也烧断了

7. 转子也烧黑了

8.全家福

9. 拆开开关,然后挪开热缩管,热缩管没有加热过,关键是热缩管里面的线头居然是这么接的!!
你不焊接也就算了,特么的也不用心缠绕一下!!

10.碳刷磨损不多,也就用了10分钟不到

11. 碳刷

最后,回收螺丝若干,电源线一根,其他都卖给余杭虎哥回收.....

网友:
电机应该是铝线的和碳刷质量也不行。

网友:
10元不到就算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也是,人家也就当个铁买。

网友:
这转子满槽率感人~

网友:
这种为了追求风量往往会超功率使用。

网友A:
壳子怎么样,可以的话换个好电机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怎么样,可以的话换个好电机更好用

壳子一般,厚度很一般,换电机太麻烦,还要重新把轴承敲下来换上去

网友:
去年五块多买的,用了几次还凑合

网友:
我去年16元买的真空袋抽气泵,里面写不能连续工作超30秒,电机可能和你这个电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一般,厚度很一般,换电机太麻烦,还要重新把轴承敲下来换上去

好电机不便宜,还不如买台好的,轴承倒简单,某宝上几毛钱到1块多一个包邮

网友:
我买过7块钱的还在用

网友:
全是铝线电机,看那槽滿率,太吓人了,两个没一个电机用线多。

网友:
麻蛋,今年花39买的,风挺大。看了你这个有点害怕呀!

网友:
DIY里面替换成775直流电机,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涡轮页太大的话转的太慢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这个质量。。。。。。。也就是一次性辣鸡啊,安慰

网友B:
看上去也就两颗滚珠轴承可以当修补件用,铝线都绕的这么少。

网友:
25元的虾排鼓风机还在服役,吹吹机箱,去年干大事了,装修完的房子边角都是细灰,都是用这个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也就两颗滚珠轴承可以当修补件用,铝线都绕的这么少。

还有那根没加热过的热缩管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也就两颗滚珠轴承可以当修补件用,铝线都绕的这么少。

轴承我都懒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