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手机使用外置氙气闪光灯

楼主(2020-07-26):
家里有一只老闪光灯,是理光303,低压闪光灯。想把这老闪光灯盘活,用手机控制外置闪光灯,刚开始试了光引闪,用光敏电阻和lm358比较器做了一个电路,手机闪光灯引闪外置闪光灯,可是闪同步了,但照片怎么都拍不到外闪的痕迹。用光引闪的方式,其他卡片相机都可以完美使用。后来想了一种方式,手机可以用耳机线触发,那么我只要外面一按键,控制手机按下快门,这时候延时一段时间,让手机反应一下,等手机开始拍的时候引闪外置闪光灯。由于延时的时间一定,但手机每次迟的时间不同,所以手机使用外置闪光灯并不是100%成功,大概60%的成功率,不过不成功多拍几次就行了。手机用手动的模式,感光度定死50,曝光时间1/8,只能大不能小,否则不同步,曝光补偿EV-4,这些都确定下来,这样才能减小手机按下快门到曝光中间延时的不确定性,提高成功率。由于快门时间很长,那么拍近处容易过曝,就需要闪光灯对天花板反射补光,或是闪光灯前蒙上几层纸衰减一下就行了,玩玩而已,不必太较真。

这个是老闪光灯,低压触发的

电路图,用个单片机延时,这样可以很好地改延时时间,可以用stc15f104w,便宜
由于低压灯,可以用三极管,原先我是用光耦的,保险点,后来光耦玩坏了,就换了一个三极管
测试的时候可以先拿一个破手机,好了之后再换正常的手机

面包板上先试试

焊好了之后又改了几次,所以成了这副样子
下面做热靴座

找块木板

打俩洞

穿上铜丝

弯折好

再穿下去

侧视图

试一下,刚刚好

下面

中间钻孔

孔正好对着中间触发引脚

绕一坨线做触点

最后下方
木板锯下来就行了
下面上一下拍摄效果

#include<stc15.h>
sbit key = P1^0;
sbit phone = P3^3;
sbit light = P3^6;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main(){
        key=1;
        phone=0;
        light=0;
        P3M0=0xff;
        P3M1=0x00;
        while (1){
                if(key==0){
                        delay(10);
                        phone=1;
                        delay(50);
                        phone=0;
                        delay(450);         //12mhz  450                1/8以上成功率比较高     410 1/10~1/6成功率较高
                        light=1;
                        delay(50);
                        light=0;
                }
            delay(1000);
        }
}

单片机选12mhz  有一个延时可以自己改,适应你的手机

网友A:
闪光灯要是有频闪就容易多了

网友:
一直想改一个,但从来没成功过,触发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要是有频闪就容易多了

_频闪和快门不容易对上,有可能拍几十张才一张刚好

网友B:
如果用大电容,灯可以频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大电容,灯可以频闪吗?

应该可以吧,但那要改灯

网友:
很费电的吧

楼主:
用可调电源供电

网友C:
用手机的LED闪光信号无线引闪这个灯就行了,肯定同步的。我折腾这个灯好久了,给卡片机用的话,还要考虑二次触发的问题,感觉手机没有DC那样有二次闪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的LED闪光信号无线引闪这个灯就行了,肯定同步的。我折腾这个灯好久了,给卡片机用的话,还要考虑二 ...

手机有二次闪光,我当是用运放做光引闪,通过距离使它第一次不闪第二次闪,但是可以同步不过相片里始终没有闪光灯的痕迹。我估计是手机闪光灯在曝光前就亮了,引闪氙气闪光灯,很快氙气闪光灯灭了,此时才真正曝光,之后拍完照手机闪光灯再灭

网友(2023-05-22):
拆个华硕ZenFlash外置氙气闪光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462427
(出处: 数码之家)

弄个手机外置闪光灯玩玩,Realflash XF02A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462427

有类似的产品,请高手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