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冰箱三年多,后背一个地方渗水

楼主(2020-07-26):
TCL冰箱后背一个地方渗水,买回来三年多,型号BCD282KR50,问下大佬们,这个是不是坏了,属不属于质量问题,修理冰箱不是我强项,修理可复杂,谢谢

网友A:
问题不大,不用管,不能用在说,看着不爽可以挖开看看,看完以后买点发泡剂,填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不用管,不能用在说,看着不爽可以挖开看看,看完以后买点发泡剂,填上就可以了。 ...

谢谢了,乐乐******

网友B:
最后解决了吗?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解决了吗?老大

没有解决,昨天擦一下,今天依然还是渗水

网友:
外面加点发泡保温应该也可以,就是难看点

网友:
流水正常,但不应该从这吧
排水孔堵了?
找个铁丝统一统
背面热熔胶,没人看得见

网友:
确定是渗水,还是冷凝水?如果是渗水的话,有点麻烦。如果是冷凝水的话,很简单,就是冰箱里面的蒸发器之间的连接管太靠近冰箱壁铁皮。吸热冷凝出水。不用管也没事,追求功效完美的话,可以买那种厚的泡棉胶带贴上隔热。可以多贴几层,贴厚点保温,就不会冷凝水了。如果是从箱体内渗漏出来的,就有点麻烦了。说明箱体内隔热泡沫中有很多积水,是空气进入冷凝在里面的水,现在冰箱的制冷蒸发管路,基本没铜的,不是铝管就是铁管,还都很薄。这些水会慢慢腐蚀管道外壁,最终冷媒泄露出来。如果是渗出水,建议你先找到缝隙,用胶带封住。其次最好全年别断电,断电久了冰箱回温,腐蚀会加快。很多正常的冰箱冬季为了节约点电费断电,春季插电后不制冷,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冰箱的质保很坑,说是全机一年,主要部件3年,主要部件就是压缩机,变频冰箱还包括变频主板。但冰箱不制冷八成都是管漏。看看同样是制冷界的空调,因为基本都是铜管路,质保一般都是6年。

网友:
能制冷就不管它,反正现在冰箱也便宜

网友:
那歌长铁丝把排水管通一下。。然后弄小杯水看看有没有堵。。。

这个感觉是发泡有缺陷,制冷正常的话问题不大。
现在冰箱三五年就够本了,修的话可能反而问题更多了。。。

网友:
质保内的当然找厂家。用了几年感觉差不多了想自己动手就折腾吧。
个人认为:冰箱空调时间到了,一开始坏就修不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