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蓄电池直接供电给光猫和摄像头

楼主(2020-07-26):
    弄了一个太阳能板和一个70ah蓄电池。计划给家里点灯,和光猫和路由器摄像头这些刚好12伏的电器使用。
    灯要布线比较慢,光猫和摄像头直接接上就用。
     可是问题来了,光猫用不到12小时就发热过大死机。摄像头用了5天,内存卡就出错了。
     一测电流吓死人!
     本人菜鸟,现在怎么办?
     求大神给个方法

网友:
电压有点高,

网友A:
阿偶,你这是开了十多个路由器?

网友:
12v电瓶充电13v 不高了   汽车 发电都14-15大踩油门的话

网友B:
可调电源模块,电压电流限制下,貌似也叫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网友C:
钳流表测电流用表笔测谁教的呀?那台万用表电流档会超过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偶,你这是开了十多个路由器?

只带了一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模块,电压电流限制下,貌似也叫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这个真没想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流表测电流用表笔测谁教的呀?那台万用表电流档会超过10A

不能这么用?钳出来不准的

网友D:
电压有点高了,弄个调压模块吧。

网友:
确定你的钳流表是这么测电流吗?红表笔孔都没有电流标识。
光猫和摄像头直接从电池端取电,不要从控制器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有点高了,弄个调压模块吧。

电压不高的

网友:
直流钳形表测电流都不会

网友:
很不幸告诉你...行不通

网友:
不装稳压恒流模块吗

网友:
蓄电池充满电13.8-14.4,电压高了点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的,没有任何问题。  是不是这个蓄电池输出的不是正常的直流?你要直接接“电池”的电试试。

网友:
17A的电流
怎么测的?要爆的节奏

网友(2020-09-27):
他测的短路电流

网友(2020-12-08):
稳压一下, 然后调到12V。

稳压模块最好和光猫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