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开关的MOS管坏了,怎么能改成通电即全速运转的?

楼主(2020-07-26):
充电钻调速开关的MOS管坏了,内部短路,想跳过MOS管来使用,滑块拨动到后段时直接全速运转,怎么改合适呢?

更一下,搞定了,参考了老站里的一张原理图

网友A:
换mos管好了,直接过开关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开关拨按到底不是就是最大速度吗?

网友B:
MOS管内部短路后故障现象不就是一按开关就是最高速吗?记得我那把老充电钻就是因只有高速才换MOS管恢复调速功能的,害得我好多年都以为电钻无调速。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MOS ,调速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mos管好了,直接过开关过不了大电流

一来手上没有,二来打算用来带锯片和切割片的,只需要全速运转就可以,所以不打算修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内部短路后故障现象不就是一按开关就是最高速吗?记得我那把老充电钻就是因只有高速才换MOS管恢复调速 ...

额,我这个是MOS管短路,但是没有输出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这个是MOS管短路,但是没有输出电压啊

确定没有其他问题吗?我清楚记得当时测量发现某两个管脚之间短路之后才换的MOS,但替换之前肯定是有输出电压的。要不你还是先找个MOS换上去试一下,说不定调速开关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来手上没有,二来打算用来带锯片和切割片的,只需要全速运转就可以,所以不打算修MOS管了 ...

这样的话接个大电流的点动开关就行,反正你不需要正反转了,但要办法固定。
用继电器做个点动开关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有其他问题吗?我清楚记得当时测量发现某两个管脚之间短路之后才换的MOS,但替换之前肯定是有输出电 ...

昨晚重新检查了一遍,除了MOS管短路以外,大二极管也短路了。
二极管换了个20A的,然后把电动车充电器上的MOS管换到开关上,还是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接个大电流的点动开关就行,反正你不需要正反转了,但要办法固定。
用继电器做个点动开关也行
...

正反转还是需要的。
我手上有一堆做理论验证的台钻、台锯的试验品,都没有动力部分,所以打算把这个坏掉的电钻利用起来

网友C:
坛友换个MOS管没那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换个MOS管没那么难吧!

折腾的乐趣,你不懂

网友:
不用mos管,开关用不住的,因为电流大……。

网友(2020-11-04):
知不知道有的调速开关正负极之间连了个大功率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之前有个电扳手正负反接烧了开关,换了mos管后还是不转,不是道是不是那个二极管或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