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神帮忙看看那一片内存芯片坏了呗

楼主(2020-07-26):
8G内存,上网没事玩游戏会蓝屏,16片芯片

网友:
拆下来一个个上工具试呗。。

网友A:
内存不稳定。
降低时序。1600改成1333用 不行就加电压 1.5加到16 1.35加到1.5试一下

网友:
不是因为过热?

楼主:
不是过热,冷机直测就这样

网友:
你知道了哪一片坏又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过热,冷机直测就这样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了,知道哪个坏了你会自己焊接新的芯片吗?

网友:
菜刀菜刀的噶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了,知道哪个坏了你会自己焊接新的芯片吗?

当然换一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数第二片还是正数第一片背面那片

楼主:
是正数第二片,还是 正数第一片背面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稳定。
降低时序。1600改成1333用 不行就加电压 1.5加到16 1.35加到1.5试一下 ...

应该是芯片损坏,虚焊都不大可能,测试结果看就那么几MB的损坏部分

网友:
有计算方法的,可以自己去网上查,话说哪个板块回帖能加m币啊

网友:
lz能否共享一下你这个版本的rst pro?我下载到的都是只能识别2g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正数第二片还是正数第一片背面那片

估计大家都不知道那一面算“正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大家都不知道那一面算“正面”吧

贴标签的是正面

网友:
也有条有问题,偶尔不开机

网友:
第二组,具体哪颗要看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