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秒1g的固态U盘?

楼主(2020-07-26):
每秒1g的固态u盘?那不是要跟着换电脑了!

网友:
USB貌似最高也就干到500M吧。
难不成上USB 3gen3?

网友:
jms583是USB3.0 Gen2 10Gbps的
所以JMS583+2263XT 写入1G是正常的、实际情况也确实能写入1G/S,

但是!但是!1G/S的只能在模拟SLC缓存内,缓存外掉速到50-200MB/S!
而且2263XT+I M颗粒的都是全盘模拟SLC!!掉速以后就跟大号U盘一样!!480GB的B16 B17,缓外写速100都不到!!真实情况!!

智商税而已!

网友A:
主控的发热压不住。2258H都发烧,现在还是不行。而且2263XT的盘缓外感人,还不如高端点的SATA3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的发热压不住。2258H都发烧,现在还是不行。而且2263XT的盘缓外感人,还不如高端点的SATA3的ssd. ...

DIY啊,有就不错了,目前也就这个主控可以塞进那个2258H的CNC盒子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