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一个实用逼格高的实木烙铁支架

楼主(2020-07-26):
D一个实用逼格高的实木烙铁支架
先来几张效果图

找一块硬木板

一头找圆,用钢锯锯成下图这样

把棱角打磨光滑

用圆规画好圆圈,因没有挖槽工具只能用电钻钻成这样在手工挖槽

手工挖槽

用小刀慢慢可光滑(苦逼没工具累死人)搞半天啊

把多余部分锯掉

钻立柱孔

镶个螺帽下去

找一根光杆(废打印机上拆来的两端自带螺纹)锯下一节

黄铜条老楼房电表分线用的,做一个烙铁头支架

孔有点小装不下T12焊芯电钻扩孔

装上立柱差不多成型了看看效果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招来一条不知名形状的铝合金条

锯下一小段

钻孔

打磨成这样(纯手工打磨累啊)

与黄铜条合体

安装

个角度展示一下

这里留有空位准备挖槽放高温海绵,搬来想一次搞完太累了不想动了改天再搞吧哈哈偷懒中

完多谢支持!

网友:
  不用海南黄花梨?

楼主:
没有那没高级的木板啊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木头换个好点的就更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木头换个好点的就更牛逼了

没有好木材啊这个木材挺硬的

网友B:
底盘太轻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盘太轻会翻车

不会这木材很硬也很重

网友:
说你什么好呢

这也太厉害啦!

网友C:
工艺不错,你这个系列个人感觉就是放烙铁那个孔太小了,分神,不容易凭下意识放。

楼主:
自己用的东西都是按自己的使用习惯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不错,你这个系列个人感觉就是放烙铁那个孔太小了,分神,不容易凭下意识放。 ...

确实孔小了收纳时有点不太方便呢可是孔大了焊芯放着七扭八歪的看着闹心啊

网友:
确实高级多了

网友D:
哈哈。。。。。这个比那个小台钳更有吸引力。。。。

网友E:
红木还是檀香木?

网友F:
good 应该来个金属版本~

网友:
头重脚轻,没几天就想着要加厚底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比那个小台钳更有吸引力。。。。

还是您那个小台钳更吸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木还是檀香木?

不知道什么木材挺硬挺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good 应该来个金属版本~

金属的没铣床搞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