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牛屎3267开卡完成,谢谢各位

楼主(2020-07-26):
咸鱼捡了十几个3267AE的32G牛屎U盘
到手发现是29F32B2ALCMG2,32g,识别码89A46432AA01
怎么开,求救

试了好几个工具了,各种错误代码。
对了,有4个插上直接不认盘没反应有没有通病什么的。

楼主:
十分钟过去了。。。

楼主:
牛屎上有的印着L06B,有的印着L06B-1B应该是固件号吧?我用L06B的开不过去

楼主:
U盘的正面和背面

楼主:
这仨盘闪了好久了,还没完,不知道能不能开过去

网友A:
二楼那张图,pretest本身就是耗时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那张图,pretest本身就是耗时很长的

好吧,那大概得多久,这都快半小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大概得多久,这都快半小时了。

我之前开的东芝bics3 TLC的,32G,开了大概27分钟吧……先试试吧……

网友B:
那个老王家还是老五家的货吧?

换高格工具开,V2.5.60参考如下设置、

开不过就自己拆着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钟过去了。。。

换个正片工具2分钟开一个,慢扫估计要30分钟左右。

楼主: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老王家还是老五家的货吧?

换高格工具开,V2.5.60参考如下设置、

第二页没试过fix的那个选项,但是第一页按照你标注的试过了,开不过的

网友C:
TSOP的只能黑片工具吧,L06B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OP的只能黑片工具吧,L06B的都一样,

可以具体说一下勾选哪些吗,我失败好多次了

网友D:
老五2块9的u盘。默认配置就能开。我记得都是镁光的芯片,开不了补焊一下芯片,因为流出的本来就是不良品。
不能用风枪吹,这批黑胶热胀冷缩后里面的线会断,flash就废了。这是翻车党的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五2块9的u盘。默认配置就能开。我记得都是镁光的芯片,开不了补焊一下芯片,因为流出的本来就是不良品。
...

检测到是intel的芯片啊?能告知一下是哪个版本的开卡工具的默认配置,我一会加焊一下试试

楼主:
看别人帖子让用2.5.54版本默认配置量产,然后在格式化的时候报错

楼主:
莫名其妙好了一个????exm?
明明量产失败了,但是重新插上一直弹格式化然后再磁盘管理里看到有容量,格式化就能用了?exm?

速度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