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1uhl上SM2258h,求个可以开1g内存的bin

楼主(2020-07-26):
继续折腾,把1uhl上58h,由于找不到bga272的板子,只能用转接贴转成bga152,目前只有MPR0911A改参数开卡成功,其他要不就是卡download mpisp,要不就是pretest fail,但是这个版本用1g的内存只能开512,否则dram test一直循环。

2片1uhl的情况下,开了enable internal-IntIv后前6g鸡血满速,6g过后写速度在200m和50m之间来回跳。如果不开enable internal-IntIv,鸡血模式过后写速度稳定在80-96,两种选项在满速是390的硬盘盒中,写满500G平均速度都是96,比用58xt还差。同芯片在58xt下平均写入125,不过58xt过了鸡血模式后,最低速度能到5m以下。

网友A:
是TLC都这样的,掉速 ,速度不稳,
然后就是测不测DRAM其实无所谓的,能开过能读写就行了,然后就是单晶双晶的缓存具体要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LC都这样的,掉速 ,速度不稳,
然后就是测不测DRAM其实无所谓的,能开过能读写就行了,然后就是单晶双 ...

我用的是d9srq,单晶啊

网友B:
总感觉58H缓外速度,是工艺制程的锅,和算法,TLC颗粒关系不大,都16CE了,缓外最起码300M应该稳稳的吧,
我猜是不是58H的制造工艺有问题,造成主控的实时频率不停的跳动,在SLC的时候不明显但是缓外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58H缓外速度,是工艺制程的锅,和算法,TLC颗粒关系不大,都16CE了,缓外最起码300M应该稳稳的吧,
...

这货在58xt上平均写速度还好过58h,就是下限和4k惊人的差,最低写入速度个位数,4k不开写缓存9m

网友C:
东芝某些2D TLC在2258H上开卡需要双倍缓存
我开9UDK也是这个德行,开240G需要焊512M的缓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某些2D TLC在2258H上开卡需要双倍缓存
我开9UDK也是这个德行,开240G需要焊512M的缓存上去
...

我焊了d9srq,但是我的开卡包选1g跑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东芝某些2D TLC在2258H上开卡需要双倍缓存
我开9UDK也是这个德行,开240G需要焊512M的缓存上去
...

是固件的锅还是慧荣给的算法需要双倍,映射缓存需要双倍是不是会提高TLC的写入命中率还是,双倍缓存写入可以有两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是冗余部分的没有使用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固件的锅还是慧荣给的算法需要双倍,映射缓存需要双倍是不是会提高TLC的写入命中率还是,双倍缓存写入 ...

不知道什么机制,反正按照1:1的缓存是开不的,加倍就能开了
但是2DTLC颗粒简直浪费板子,开心过后8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机制,反正按照1:1的缓存是开不的,加倍就能开了
但是2DTLC颗粒简直浪费板子,开心过后80M左右 ...

我倒是能512m开512g,我焊的内存是1g的,,但是能跑过1g测试的固件卡check isp run,能开卡成功的包有又不能跑过1g的dream test,只能跑512

网友D(2020-09-19):
兄弟,改参数后的开卡软件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机制,反正按照1:1的缓存是开不的,加倍就能开了
但是2DTLC颗粒简直浪费板子,开心过后80M左右 ...

经过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感觉所有的2D TLC都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改参数后的开卡软件可以共享下吗

A119=Toshiba,2Tbit (16K page),TH58TFT1UHLBAEG-256GB
Toshiba,2Tbit (16K page),TH58TFT1UHLBAEG-256GB=98,3C,99,A3,7A,D1,3,08,10,0,2030,2048,2,9,0,384,2,16,1952,3,844,8F,27,10,2,5F,45,0,0,8,4,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10,��,,

网友:
给个参考,不一定可行:收的海力士颗粒贴2256k坏盘128G自带单个256m缓存,软件设置改为128m缓存会报不足,设置为256m就pass。留意到这颗粒在选择型号时候一般跟有3.3v电压的字样,但他跳线电阻贴在1.8v哪里,跳线挪过去后设置128m开卡成功,换成单个128m缓存也成功。

网友(2023-04-03):
引用 楼主:
A119=Toshiba,2Tbit (16K page),TH58TFT1UHLBAEG-256GB
Toshiba,2Tbit (16K page),TH58TFT1UHLBAEG-256GB ...

工具能分享一下么 老板感谢 下载的没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