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动车装个刹车灯

楼主(2020-07-26):
电动车没有刹车灯不安全。
那就装一个,花了几块钱买了继电器模块、摩托车爆闪led灯。
把电动车控制器的刹车线出头并线接in信号线。正负极并联转把正负极(提供5V电源)
继电器另一端,常开点接爆闪灯正极,中间控制端接控制器电门线。
爆闪灯负极与转把线负极并联。
O了
图中信号线接刹车线,正负极接转把正负极。

楼主:
一共花了十几块钱

网友A:
我家那个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是有的

以前电自基本没有刹车灯,电摩有。

网友:
围观帝都的有钱淫...

网友B:
这种千万别直照人眼

网友C:
我的也改了 刹车就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改了 刹车就是信号

对,没错。
把电动车控制器的刹车线出头并线接in信号线。正负极并联转把正负极(提供5V电源)

网友D:
哈哈哈,太巧了,前几天刚看到群里有高手开发了单片机版本的刹车爆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太巧了,前几天刚看到群里有高手开发了单片机版本的刹车爆闪灯

高大上啊

网友:
又超过了。。。
原来老哥是帝都的啊 失敬失敬

网友E:
我的也是没灯,不想折腾,装个尾灯开钥匙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没灯,不想折腾,装个尾灯开钥匙就亮

刹车灯比较醒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灯比较醒目

后座下边有控制器和报警器,空间不大不想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千万别直照人眼

灯中间贴了一块胶布阻挡一下。

网友(2021-09-11):
楼主,看到你的方案很受启发,也想这么改造,就是担心转把供电电流能否承受的了电流?查控制板需要190ma的电流

网友:
坛友,用到现在,还正常吗?

网友:
电动自车超24/KM 就报警
怎么解除,不想拿掉喇吧 拿掉报警器就不响了,

楼主(2025-04-17):
这种简单实用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