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电烙铁 修复主板

楼主(2020-07-26):
电烙铁目前一窍不通 完全不懂 得向坛里大佬请教
有台电脑应该是主板上屏幕保险丝坏了 高亮度闪屏 解决方法是上面焊锡

这种细微操作需要什么样的焊台跟电源呢? 温度大概调多少 锡丝有讲究吗?  好操作吗? 会不会烧坏主板。。 用锡把保险丝整个包起来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原来没动过烙铁,建议还是不要搞主板了,电脑主板的难度,仅次于手机。

还是先搞搞手机充电器、LED灯之类的的。

主板拿街上手机修理店去,10块钱肯定帮你把锡堆好。

网友:
  已远远超出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买高频焊台,型号203的便宜的大概200元左右,头子多备几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没动过烙铁,建议还是不要搞主板了,电脑主板的难度,仅次于手机。

还是先搞搞手机充电器、LED灯 ...

额 好的 我考虑考虑

网友B:
没动过烙铁的,还是直接去店里修吧,不然成本更高。搞不好还弄坏主板,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没动过烙铁,建议还是不要搞主板了,电脑主板的难度,仅次于手机。

还是先搞搞手机充电器、LED灯 ...

街上10块搞定了 看别人弄还是挺复杂的 没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动过烙铁的,还是直接去店里修吧,不然成本更高。搞不好还弄坏主板,得不偿失 ...

是的 10块搞好了  自己拆装的 看维修人员手法我自己搞估计就炸了

网友:
楼主不会使用电烙铁居然能肉眼看出主板故障点也属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