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BB DIY

楼主(2020-07-26):
今天焊了U盘,速度有点奇怪,而且无法读取闪存信息

网友A:
3281,3280用chipgenius读不到主控属正常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1,3280用chipgenius读不到主控属正常现象。

量产前能读到,量产后读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前能读到,量产后读不到

对,是这样的。量产前,3281,3280都识别成32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前能读到,量产后读不到

你用CG查的时候,把量产工具打开或许能读到

网友C:
32gmlc这个速度不是很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gmlc这个速度不是很正常的吗

主要是4K64 写入那一项,和大神们的 20多M/S差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3280用chipgenius读不到主控属正常现象。

我还以为是R7移到R6,然后没有双贴,于是就读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