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到手就不亮的12W金雨莱LED 有后续

楼主(2020-07-26):
数码之家优惠购里5.8元包邮买的12W金雨莱LED
到手就不亮,发了个坏的灯给我?

拆开

把导热硅胶划开,拆出LED灯板,灯体内壳有一导热的铝内衬,但很薄,可能是可乐罐级别的。

看下问题:箭头所指处是本应卡在灯头螺壳上的恒流板引线,但脱落了。

没法重卡灯头螺壳引线,从顶部缝隙中穿出,用锡焊在灯头螺壳上

重打导热胶

上电,亮了(灯罩没装)

测下功率,10.29W,基本达标了

功率因素:0.56C

点了5分钟,觉得外壳相当烫手,能不能长久使用要看实际使用。

========我是分隔线==================================
我是先找卖家反映了第一个灯不亮的情况,答应给我重发一个后,自己拆修好第一个灯泡。
又过了三天我重收到了一个新灯泡,但是第二个灯装进灯座,按下开关,直接炸出一片闪光,家里空开也跳了。
什么情况?
从灯座里取出,发现灯头都烧黑了,粘满了瞬间汽化又冷凝的金属小颗粒,下图是我清理过了。
只可能是出厂时压在灯头顶端那个金属钉子里的线头太长,搭到金属螺边了,接上电源就短路了。
由于我到家拆了包装试灯后要着急烧晚饭没有认真先检查外观就装入灯座,大意了。
差点把灯座和家里线路烧了,NND,气冲冲的找客服!
客服答应退款解决。

========我是分隔线==================================
可是退款后,第二天,我又收到一个灯泡,这是第三个灯了,什么情况?

由于发货地在广东,我在江苏,收货本要3天的。所以只可能是第一次反映灯不亮后,陆续寄出2个灯,这是厂家不小心多寄出的。
小心翼翼的先把这个灯和另一白炽灯串联后,再通电,确认内部外部都不短路正常后,才直接接上220V.
第三个灯,终于是出厂无故障可正常使用的了。(第一个灯是内部一条引线没压入螺边断路,第二个灯是顶端引线太长搭接到螺边短路)

现在我有三个这样的灯了,由于卖家之前不要退货直接给我退款,所以现在我没花一分钱,得到了3个灯。
但是,厂家,你长点心吧!

网友:
在恒板上换个电阻,降点功率温度就降了,寿命也长了

网友:
防水就买这种灯泡,缺点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这种小灯泡不用太高瓦数,散热过不去

网友:
不喜欢这种散热不好的

网友:
这个大小6W差不多合适

网友:
都拆开了,把功率降一点,换个散热片更好用

网友:
散热不好就是致命伤了,便宜也没用

网友:
有个飞利浦2.8W的也是那样的线脱落没办法焊接上。

那种灯泡过几年买了几十只了 也就那一个出问题

网友:
这种做工的灯,反正便宜,谁还在乎寿命。

网友:
这灯做工还行啊!

网友:
就这点散热还10W。。。。。。

网友:
这种散热扛不住12W功率

楼主:
用了几天,觉得亮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