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众CNS3最新导航主机拆机

楼主(2020-07-26):
CNS3主机 3GB 035 866带无线carplay分体机
代旗舰娱乐系统
主机自带wifi与蓝牙,新代变为以太网连接代替以前光纤
新款主机与液晶仪表之间通过eth以太网连接实现
应该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功放系统等
主机没有GPS相关芯片,猜想集成到OCU中去通过以太网通信回来
所以破解估计有难度

网友A:
新款功放是以太网通讯,在绿色插头里,插头没有蓝色GPS天线,估计是从仪表后面的OCU 284里面传回来的。

网友:
这些芯片,有型号吗?还是被打磨掉了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功放是以太网通讯,在绿色插头里,插头没有蓝色GPS天线,估计是从仪表后面的OCU 284里面传回来的。 ...

Can线传输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功放是以太网通讯,在绿色插头里,插头没有蓝色GPS天线,估计是从仪表后面的OCU 284里面传回来的。 ...

已经看过编码了.ocu通过can传到总线回来,大众车没有285啥的

网友:
一天学习一点也不错

网友:
这么牛叉,我就不会

网友(2020-11-17):
您好 麻烦问下主板上有TTL吗?能否安装app进去

网友:
关注破解进度

网友(2021-08-26):
期待来个芯片大解析

网友:
CPU是高通还是联发科?

网友(2022-09-06):
车机这么复杂。

网友(2022-12-03):
大概率 qnx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