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第一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免刷机

楼主(2020-07-26):
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已经被我免刷机破解成功:1.不用刷机,不用TTL线!(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保留原有盒子所有功能,包括IPTV功能。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开机自动进入当贝桌面。
2.已经破解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可以从当贝桌面,浏览器和U盘安装第三方软件。
3.成功的设置home键直接运行当贝桌面!这样即便电信弹出登陆认证,也可以按Home键返回当贝桌面。

目前还没有ROOT,基本上算破解完成。已经安装爱奇艺HD版,看1080视频不卡,安兔兔TV测评也还可以。
我会不断更新最新成果,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如果版主认为不错,敬请加精。

网友A:
只着重介绍了结果,却没有任何详细的过程描述,连教程都算不上啊。
加精... ...就不必了吧

网友B:
在论坛没有“先拿钱再干活”的,都是先“干活”,然后版主看你活干的好不好,再考虑加精的事儿

把详细的操作过程及用到的工具和软件发出来吧。想空手套白娘,(版主说)没门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没有“先拿钱再干活”的,都是先“干活”,然后版主看你活干的好不好,再考虑加精的事儿

把详 ...

说的有道理,只不过这里每次修改都要等审核,因此更新较慢。
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已经被我免刷机破解成功:1.不用刷机,不用TTL线!(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保留原有盒子所有功能,包括IPTV功能。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开机自动进入当贝桌面。
2.已经破解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可以从当贝桌面,浏览器和U盘安装第三方软件。
3.成功的设置home键直接运行当贝桌面!这样即便电信弹出登陆认证,也可以按Home键返回当贝桌面。
此贴为原创首发,借鉴了网上的几个工具,现归纳总体思路如下:
1.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因此改变思路用了华为STB管理工具通过wifi网络打开无线ADB功能。
2.通过ADB命令行从U盘上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并通过ADB命令运行当贝桌面。
3.用ADB命令行解除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至此当贝管家和U盘可以随便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4.用ADB命令行运行命令,测出Home键的键值为0001 0066 00000001,编一个脚本文件放到/system/etc文件夹里并运行该脚本文件,这样当按下Home键的时候,系统就会返回到当贝桌面。
5.修改开机ini文件,确保重启后该sh脚本程序能自动运行。
目前还没有ROOT,基本上算破解完成。已经安装爱奇艺HD版,看1080视频不卡,安兔兔TV测评也还可以。
我会不断更新最新成果,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着重介绍了结果,却没有任何详细的过程描述,连教程都算不上啊。
加精... ...就不必了吧 ...

我本来逐步更新,但这里任何修改都要等审核,因此更新较慢!华为华为盒子EC6110-T的破解文章很多,全是刷机的方法(TTL,短接等),各种刷机包鱼龙混杂,新手很容易变转。我的破解方法是全网目前为止唯一免刷和而且免拆机的破解。而且保留IPTV全部功能,包括账号信息,这点非常重要。
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已经被我免刷机破解成功:1.不用刷机,不用TTL线!(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保留原有盒子所有功能,包括IPTV功能。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开机自动进入当贝桌面。
2.已经破解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可以从当贝桌面,浏览器和U盘安装第三方软件。
3.成功的设置home键直接运行当贝桌面!这样即便电信弹出登陆认证,也可以按Home键返回当贝桌面。
此贴为原创首发,借鉴了网上的几个工具,现归纳总体思路如下:(我这个不是新手教程,是高手们的思路和讨论贴,所有工具百度查找,我就不上传了,如果实在需要回帖告诉我)
1.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因此改变思路用了华为STB管理工具通过wifi网络打开无线ADB功能。
   这里的网上贴有很多坑,主要是进入盒子设置界面,打开远程控制,如果有密码要记录系列,在STB中填入相应的密码。
2.通过ADB命令行从U盘上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并通过ADB命令运行当贝桌面。
   用PC电脑ADB命令行连接盒子,adb root后,用abd install命令安装软件,ADB安装不会受到限制。用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命令,运行当贝桌面。
3.用ADB命令行解除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至此当贝管家和U盘可以随便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用ADB运行setprop config.Android.AppInstallCtrl 3命令解除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
4.用ADB命令行运行命令,测出Home键的键值为0001 0066 00000001,编一个脚本文件放到/system/etc文件夹里并运行该脚本文件,这样当按下Home键的时候,系统就会返回到当贝桌面。
5.修改开机ini文件,确保重启后该sh脚本程序能自动运行。
目前还没有ROOT,基本上算破解完成。已经安装爱奇艺HD版,看1080视频不卡,安兔兔TV测评也还可以。
我会不断更新最新成果,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没有“先拿钱再干活”的,都是先“干活”,然后版主看你活干的好不好,再考虑加精的事儿

把详 ...

华为华为盒子EC6110-T的破解文章很多,全是刷机的方法(TTL,短接等),各种刷机包鱼龙混杂,新手很容易变转。我的破解方法是全网目前为止唯一免刷和而且免拆机的破解。而且保留IPTV全部功能,包括账号信息,这点非常重要。
华为盒子EC6110-T北京电信版,已经被我免刷机破解成功:1.不用刷机,不用TTL线!(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保留原有盒子所有功能,包括IPTV功能。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开机自动进入当贝桌面。
2.已经破解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可以从当贝桌面,浏览器和U盘安装第三方软件。
3.成功的设置home键直接运行当贝桌面!这样即便电信弹出登陆认证,也可以按Home键返回当贝桌面。
此贴为原创首发,借鉴了网上的几个工具,现归纳总体思路如下:(我这个不是新手教程,是高手们的思路和讨论贴,所有工具百度查找,我就不上传了,如果实在需要回帖告诉我)
1.该版本TTL做了手脚,无法输入命令,因此改变思路用了华为STB管理工具通过wifi网络打开无线ADB功能。
   这里的网上贴有很多坑,主要是进入盒子设置界面,打开远程控制,如果有密码要记录系列,在STB中填入相应的密码。
2.通过ADB命令行从U盘上安装当贝桌面和当贝管家。并通过ADB命令运行当贝桌面。
   用PC电脑ADB命令行连接盒子,adb root后,用abd install命令安装软件,ADB安装不会受到限制。用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命令,运行当贝桌面。
3.用ADB命令行解除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至此当贝管家和U盘可以随便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用ADB运行setprop config.Android.AppInstallCtrl 3命令解除第三方软件安装限制。
4.用ADB命令行运行命令,测出Home键的键值为0001 0066 00000001,编一个脚本文件放到/system/etc文件夹里并运行该脚本文件,这样当按下Home键的时候,系统就会返回到当贝桌面。
5.修改开机ini文件,确保重启后该sh脚本程序能自动运行。
目前还没有ROOT,基本上算破解完成。已经安装爱奇艺HD版,看1080视频不卡,安兔兔TV测评也还可以。
我会不断更新最新成果,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着重介绍了结果,却没有任何详细的过程描述,连教程都算不上啊。
加精... ...就不必了吧 ...

补充了细节您也没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没有“先拿钱再干活”的,都是先“干活”,然后版主看你活干的好不好,再考虑加精的事儿

把详 ...

不太熟悉论坛的更新机制,已经在新帖中补充

网友(2020-11-19):
伸手党还是看下帖子啊,直接ADB操作,你让人家怎么给你固件。虽说我也是前几天刷砖了才救回来。这款盒子刷固件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是不是高安版的,我就是没注意随便就刷上了,结果变砖,好几天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