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SM2246en八贴板子跳线及8颗0EFK的开卡姿势(已解决)

楼主(2020-07-26):
坛友手里收的创见2246en八贴板子,贴满8颗0EFK,开卡各种报错

主控面

主控背面

ce分布

设置图

报错。

因为过于自信,贴满了才开始尝试开卡,结果就各种报错,愁~

参数46位原来的26也已经改了23。

板子原来R23是空的,随手补上了10k电阻,也不知道土狗是不是这个。

有玩过这个板子的坛友可否分享点经验

已解决,土狗是R23旁边的R4,还好没烧主控

另外,这个颗粒属于双贴比8贴快系列。

网友A:
土狗r3,不是在那个链接写的明明白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r3,不是在那个链接写的明明白白的?

这是8贴板子,不是4贴的那款。

网友B:
这个板子3.3V芯片最大输出2A,可能扛不住。关注下U1,应该是电流限制。看看R3能否屏蔽U1。

网友:
哇塞,都是大神啊

网友C:
盛满了也就这速度?不对吧?

网友D:
在sata下8贴写入速度比桥接下双贴还慢点这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盛满了也就这速度?不对吧?

没问题,8贴0EFK共32ce,需要关交错才能开出来,关交错会,速度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sata下8贴写入速度比桥接下双贴还慢点这是啥情况

没问题,8贴0EFK共32ce,需要关交错才能开出来,关交错,速度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3.3V芯片最大输出2A,可能扛不住。关注下U1,应该是电流限制。看看R3能否屏蔽U1。 ...

换dcdc可以不?

网友:
基本没有更高功率的兼容芯片,体积受限制。芯片丝印什么型号?

网友E:
这个的f多少钱一个啊,八个是不是就是1t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f多少钱一个啊,八个是不是就是1tb了

颗粒是别人的,我帮人做固态。8颗128G就是1T了

网友F:
是不是一般的颗粒2246EN 16CE基本上就是46EN的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一般的颗粒2246EN 16CE基本上就是46EN的极限了?

46EN是32CE满,不过一般板子最多16C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一般的颗粒2246EN 16CE基本上就是46EN的极限了?

46en,56K,58H(包含58G)都是支持最大32ce的。不过受限于板子设计,比如创见的46en双面4贴板,单贴最多4ce,4贴贴满也就16ce,其实还没有达到46en主控的极限。

另外你提到极限,我又想到了ce和die数量对速度的影响。
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不管多少ce,当die数量达到32的时候,就能达到46en的最大速度。当die数量超过32后,速度不再上升,甚至会下降。

比如8S2F,4ce/16die的颗粒,双贴基本速度就满了,4贴的时候,速度反面会下降,这个和闪存的交错功能有关系。

所以,ce越多,速度越快的说法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6en,56K,58H(包含58G)都是支持最大32ce的。不过受限于板子设计,比如创见的46en双面4贴板,单贴最多 ...

原来是这样呀,那还有个问题,4K的话受什么影响比较大呢,个人感觉还是CPU的主频和南桥的工艺比较大,一般多少DIE就能填满46EN和58H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6en,56K,58H(包含58G)都是支持最大32ce的。不过受限于板子设计,比如创见的46en双面4贴板,单贴最多 ...

8S2F简直就是个怪物,4CE16DIE

网友:
这咋没跑满速度呢?

网友(2020-09-16):
rdt测试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