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DIY之开放式

楼主(2020-07-26):
头戴式耳机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在这里先说说开放式的DIY过程及调音经验

首先是挑选耳机单元,开放式和封闭式的耳机单元是不同的,如果不能确定,可以通过直接连线裸听来判断,声音偏高的一般是封闭式单元。
前后试过几种,发现这种效果不错,与AKG701的单元相似,红圈处是调音孔,用胶布封上高音增加,低音减弱,就像一个跷跷板。

除了单元的调音外,耳机壳的调音也很重要,下面是耳机结构示意图,对于开放式耳机来说,A腔体与外界是很畅通的,对声音的影响非常小;B腔体与耳朵形成一个较封闭的空间,这样耳机棉和面板通气孔对声音的影响就挺大了,B腔体的封闭性越好,低音越重,高音越弱,反之低音减弱,高音增强。
耳机棉的材质和面板通气孔的大小都会影响B腔体的封闭性,皮质的耳机棉封闭性最好,绒布的封闭性弱,绒布的又分普通海绵和记忆海绵,记忆海绵的封闭性好一些。没有面板通气孔的封闭性最好,通气孔越多或越大则封闭性越弱。

耳机壳是以前买的,算是半开放式的,实际调音时感觉和全开放式的没什么区别

耳机壳拆开的样子

红圈处是面板通气孔

弄了块耳机腔体吸音棉,粘在耳机面板上,实际感觉就是没感觉

由于单元的外形比较特殊,试音时用棉垫把单元卡进单元座

这是AKG701的耳机棉,买的时候没注意,里面的海绵是普通海绵,用在701上低音变弱,但配合这个单元效果就挺好

用手压住来试听,感觉不错

试听后决定使用这个单元,单元不需要调音,面板多开两个孔用于调音。
由于单元与安装座的尺寸不同,先在安装座粘上ABS板做的变径套

再把单元粘在变径套上,单元引脚的小孔用密封胶堵上

耳机壳装好后,耳机棉暂时不固定,试听时压好就可以了。
以AKG701作为标准,通过面板通气孔来调音,最后通气孔的状态

用海绵胶带在耳机棉底部粘一圈,使得耳机棉刚好能卡在耳机面板上

在耳机棉与耳机面板的结合处用电工胶布包一圈,就很稳了

这个开放式头戴耳机就完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在用CD机直推的情况下,与AKG701相比,高音稍稍有点弱,低音下潜深度弱些,低音力度也弱些,中音部分没什么差别;
在用耳放的情况下,低音差异变小,高音还是稍稍有点弱,整体音色相似度达到9成,不仔细听没有区别,毕竟这是高阻单元,直推还是有点困难。

过一阵子我将资料整理一下,后续将推出耳机DIY之封闭式。

网友:
这壳子居然卖120????

网友:
跟实际声场有关系,耳机效果再好也是有限的。不过倒是可以花很少的钱听到hifi,淘宝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单元二三十块

网友:
封闭式的耳机单元

网友:
变径环在哪买的

网友(2020-09-29):
个人认为还是封闭式的比较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