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的鱼缸气泵坏了,电刷挂掉了,换芯

楼主(2020-07-26):
之前DIY的气泵,气量很大,声音小,一个星期前挂了,直接动不了了,昨天考完市统考,今天来修气泵

这样一个,拆机的

6v电机,我接USB5v供电

底部有一条小小的缝

3颗螺丝

新旧对比

气泵要包一层海绵,隔音减震

旧气泵的泵头
输出气管的单向阀上有油污,不知道哪来的(没拍)

坏掉的电机,转动卡顿,加电得用手拧一下卡到某个位置才能动,运行噪音大,速度不稳定

合盖
盒子是不是似曾相识

效果
气泡声比电机声还大

同等价位的电磁气泵除寿命外,其他的都比不过电机驱动的气泵。。
折腾一个无刷电机,那应该真的无敌了

网友:
内转子无刷也能做,外面磁石换成无铁芯线圈,加一颗477霍尔无刷芯片在两线圈之间感应转子位置,转子弄掉铁芯粘两片钕铁硼磁钢到转轴。电脑风扇外转子无刷得需要改输出轴,换成阶梯轴连接到气泵模块。

网友A:
不耐艹啊,用以前的软驱里面那个无刷电机,做一个摇杆,用个气球皮做鼓膜,用那个做个气泵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耐艹啊,用以前的软驱里面那个无刷电机,做一个摇杆,用个气球皮做鼓膜,用那个做个气泵应该不错。 ...

怎么驱动。。。
我用个光驱支架的电机试试看行不行
有刷的,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B:
这样改造完效果不大啊,很快又会故态复萌了

网友C:
现在无刷电机成本已经很低了,不知道为什么这类产品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造完效果不大啊,很快又会故态复萌了

改一次用一年左右,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无刷电机成本已经很低了,不知道为什么这类产品都不用

这个气泵好像是2011年产的

网友:
某宝10元以内包邮,多得是,我用的就这款,直接放块海绵上。找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头接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气泵好像是2011年产的

现在的也一样都是这种老式电机

网友D:
主要是长时间运转磨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长时间运转磨损大

一天运行10多小时,用了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运行10多小时,用了一年

这是替厂家做疲劳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耐艹啊,用以前的软驱里面那个无刷电机,做一个摇杆,用个气球皮做鼓膜,用那个做个气泵应该不错。 ...

好像扭力不够,而且要买无刷驱动板,用拆机nidec无刷电机自带驱动电路,曾经外转子有5到10元很便宜,内转子大概15元,可惜没多久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