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铃木GS125/EN125摩托车利用电门锁P档(第三档)控制双闪转向优先[12P]

楼主(2020-07-27):
琢磨给摩托车加装双闪转向优先功能
搜索一翻找到使用继电器控制双闪转向优先电路
找不到出处,在此感谢原作者!
加装开关控制双闪?丑出天际的事我不干

看到电门锁有一个P挡,扭过去发现没什么作用,仅尾灯亮不能着车
想了大半天,要是改装为控制双闪转向优先岂不是美哉?

注意(缺点):当打开第三档时钥匙可以拔出来,当心钥匙掉了!

我的改装帖:
闪光器DIY为爆闪控制器,怒闪远光狗!

楼主:
沙发广告位招租没毛病!

网友:
我的EN125摩托车没有P挡

网友:
顶一下,自己动手乐趣多
曾经也折腾过几年摩托车,给个建议,电路改装最好做标识,免得久了忘记; 不要在易损件上直接改,不然换件后还得再弄一次。

网友:
找了找原车的电路图,你看看改成这样如何。

把双闪灯开关入线断开,接到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上。左右转向接一个二极管(D3,D4),连到继电器线圈上,这样转向打开的时候,继电器也动作,断开双闪供电。继电器要并联一个电容,不然闪光间隙继电器会断开。然后转向灯输出接到左右灯之间要接一个二极管(D1,D2),双闪输出要接到D1D2后边,以免没开转向灯只开双闪的时候继电器动作。我记得左右转向灯功率不大,这四个二极管不用功率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