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雪人坛友那儿整了几块升压板玩玩,静态电流真的挺小

楼主(2020-07-27):
打算整个9V电池玩玩,上万能的某宝居然找不到满意的升压板,要么体积太大,要么光升压不带充电,找到一个体积小的、又充电又升压的,一看静态电流0.5mA,算了一下,那不是放一个月不用电就跑光了?

不死心,在百度上搜索,突然搜到老坛上雪人兄发的一个帖子,问题解决了,哈哈!于是我来重新发一遍雪人兄几年前发过的帖子。

先拆一块旧电池,把内脏去掉。其它的留下备用。

雪人兄处搞的小小板,真的很小,指甲盖大小。

上锡浆,贴元件。

第一次用锡浆,买的是凯某顺的,感觉稠了点,没经验,放多了,焊点异常饱满,

分批上元件,因为元件密密麻麻的,怕万一连锡了连烙铁都没法放进去拖开,可最终MICROUSB处还是连锡了,下次要先上这个MICROUSB母头。

搞定了,配上一个402040的电池,其实这外壳可以塞进去2个电池加上升压板。

试一下充电,这个绿灯不是充满的意思,充满应该是灯灭。我本来想用红色LED的,找来找去只有几个绿色的,算了,绿的也上。

测一下静态电流,这个830炮灰表测得9UA。

这个多年前父辈留下的胜利四位半(当时应该老贵了)测得14UA,不知道该信谁。

好,打孔装壳就完事了,至于很多人讨论的高频升压会影响表的精度,这个我表示无法测量,就像上述的9UA和14UA一样,又没高精尖的仪器,鬼知道真实的是多少UA。

网友:
真的好低了

网友A:
原理图分享一下看看呢~

网友B:
我觉得大部万用表,用两片锂电串联就可以了, 7.2V 足够了

网友C:
表串入回路测电流,表没意外信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大部万用表,用两片锂电串联就可以了, 7.2V 足够了

静态就是0,不需要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分享一下看看呢~

大概画了一下,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负载拉动一个PNP管,从而给SX1308的使能脚一个高电位,使SX1308工作。没负载时使能脚串联两个电阻到地,是低电位,所以SX1308不工作。

虽然SX1308输出电流可达2A,但这个方案中,电流的输出经过了一个PNP管的基极,所以我猜这个输出的最大电流就受这个PNP管的EB电流所限了,如果电流大了,很可能就把管子烧坏了,所以此方案只能用于小电流输出的场合,至于电流最大多少管子能承受得住,我也没试验过,反正用在万用表和晶体管测试仪中,电流一百多毫安是没问题的。
显然雪人兄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在PCB板上设计了一个跳线,其实就是两个空焊盘,如果需要大电流的情况,也可以把这两个焊盘一坨锡连上,那么电池的电将通过一个1K电阻直接供给使能脚,再把PNP管拆掉,把E、B焊盘连起来,那就可以输出大电流了。但此时的静态电流将会很大,据雪人兄讲有1毫安多,具体没有试验过,过两天拿另一块板试验一下。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TP4054充电了,典型电路,没啥好说,图上还标错了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大部万用表,用两片锂电串联就可以了, 7.2V 足够了

这个我也做了一个,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连接,既然大家都说升压的影响精度,那我就把这个用在四位半的表上,升压的用在炮灰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串入回路测电流,表没意外信大的。

测得大的那个表用了好几十年了哦,九几年的表,一直没有校准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画了一下,是这样的。

现在9205的表里用的,三合一的板子好像就是1308芯片的,1308芯片总是工作状态的,所以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上次测了一下好像静态功能0.5ma

网友A:
真的非常好的思路,巧妙的降低了静态功耗

有空可以改下升压一体板了!

网友D:
我20年前做过一个类似电路,但是升压是用的三极管和线圈,电流控制部分和这个一样,也是通过三极管来控制升压。那个板应该还在老家的一个500型万用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0年前做过一个类似电路,但是升压是用的三极管和线圈,电流控制部分和这个一样,也是通过三极管来控制升 ...

是这个吗?这个我昨天做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应该是起振后又停振了,因为在输出电容能测得9V多的电压,不过一直在缓慢下降,而且那个8050振荡管好烫,不带负载,光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可调电源就有200mA左右的电流,有空再试试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这个我昨天做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应该是起振后又停振了,因为在输出电容能测得9V多的 ...

具体电路记不太清了,毕竟20年了,唯一记得的就是也利用了三极管来控制待机电流的关断和稳压二极管来实现9V或者15V输出。电路当时是做成功了的,一直放在500型万用表里面,现在那个表放在老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非常好的思路,巧妙的降低了静态功耗

有空可以改下升压一体板了!

1208的3脚接个8550就行了,

楼主:
又整了一块,这回主要让我50块钱买的安泰信852D和280买的快克203H露个脸。请忽略图片中的文字解说,那是我面对非电子爱好者发微信朋友圈时用的图片,坛友们不需要此等多余的解说。

楼主:
把朋友圈里上电测试的图也挪过来发了吧,又可以让自己DⅠY的线性可调电源和买的晶体管测试仪露个脸,同样,请忽略无聊的文字解说。

楼主:
雪人兄来啦!有没发现我在你设计的0603焊盘上装上了0805的元件?在0402焊盘上上的是0603的470K电阻?都大一号,,因为焊盘刚好在元件引脚的正下方,焊锡融化时整个元件就浮起来了,要用镊子摁住等它冷却,

网友:
把输出电压调低点,7.5到8V比较合适,所有滤波电容换金属化高耐压电容,电阻按比例加大一倍;静态还能再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