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老电车起步缓一些,适合老年人骑呢?

楼主(2020-07-27):
退下来一辆二轮电动自行车,准备让老爷子骑着玩(他原来有一辆简易的),老爷子试骑后说起步太快,太灵敏。有没有可能改下让缓慢起步?
没有挡位的老电车哈

网友A:
换驱动和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
问问修车的,或者淘宝上电车配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和电机应该可以

换驱动还可考虑,换电机就没必要了吧,成本是不是就高了

网友:
我的小电车也是60v,把手拧一点就往前窜。我觉得控制器的问题,猜想是控制器不线性造成的

网友:
买个风扇用的无级调速开关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换控制器,功率小点的,或者有所谓软启动的控制器,小牛的车貌似就是软启动的

网友:
换个软启动驱动器就完了

网友:
霍尔做个分压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是不可调的,那就没招了,换减速器。。。

网友:
应该是换带软启动的驱动器能搞定。

网友:
看看驱动上面有没有软启动的跳线,有的话对插或者拔开;如果没有就换驱动吧,有那种带软启动的驱动器

网友:
大概原来是方波控制器,起动不柔和,换个正弦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