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原来一喷wd40就搞定的问题~拆修一台漳州威华DT9208A

楼主(2020-07-27):
手里表子也有好几台了,这个是我最初买的,10来年了 ,最近一次拿出来开下机,发现开机键不灵光了,有时候按下去,直接不显示。
周末有点时间,拆修一下。

把外衣扒了 脏兮兮的脸

背面5颗螺丝,其中最上面的是锁电池仓的,剩下的下面3颗是锁后盖的

打开,做工一般般

。。。

开机键不灵了

找来一块万用表板子,准备拆了换的,换之前试试wd40看有没作用呢

这瓶9块9买的,用了4 5年了

结果一喷进去,好啦,试了很多次都能开机自如了

做工实在不咋的 塑料件模具好差的质感

这表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屏幕翻起来。

o啦

网友A:
做工的确不怎么好,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的确不怎么好,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确实不怎么样。能用就行

网友B:
猪大油就是厉害!难产时,是不是喷下这个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大油就是厉害!难产时,是不是喷下这个也能解决?

为老哥的惊奇思路加分,
为老哥为猪排忧解难的情怀击掌

网友C:
低价的表用普通WD40没有顾虑。高级一点的就用专门的清洁剂(无油的)稳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价的表用普通WD40没有顾虑。高级一点的就用专门的清洁剂(无油的)稳妥点 ...

就是这个理儿

网友D:
这样的开关拆起来比较麻烦,脚多了电路板上难以同时加热好,WD40伺候也算是比较简单实用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开关拆起来比较麻烦,脚多了电路板上难以同时加热好,WD40伺候也算是比较简单实用的办法了 ...

就是不好拆的,脚多了一边刚松动 ,那边又冷却焊牢了

网友E:
滴比喷更好一些,找个干净的自封袋,喷里面一些,然后用注射器抽出来,以后拿注射器往开关里滴就行了,喷的散布面积太大容易污染周围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滴比喷更好一些,找个干净的自封袋,喷里面一些,然后用注射器抽出来,以后拿注射器往开关里滴就行了,喷的 ...

专业啊老哥。
我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乱喷,找了喷管,对着零件喷出来的,想要准确看来还是得学习老哥的方法,用注射器

网友F:
我的鼠标滚轮编码器和微动,也是按照楼主方法修的,不过当初是喷到废旧强力胶水瓶,需要时加一两滴就够,避免加太多流到鼠标滚轮塑胶溶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鼠标滚轮编码器和微动,也是按照楼主方法修的,不过当初是喷到废旧强力胶水瓶,需要时加一两滴就够,避 ...

这类狭窄空间内的用wd40合适的很。注意别喷到其他地儿就行了

网友:
万能的wd40!

楼主:
要求不高不娇气的设备的确可以哦。锁芯不好使啦,开门嘎嘎响啊,都可以喷一喷的

网友G:
这种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我优利德的才刚修完,拆下清理触点后把两个按键对换用,反正hold用得少。比较讨厌的是这种开关小一号,大一号的我有不少,没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我优利德的才刚修完,拆下清理触点后把两个按键对换用,反正hold用得少。比较讨厌 ...

我这个应该是大个的,因为我另外一个万用表板子上的比这个小

网友:
美帝始终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不娇气的设备的确可以哦。锁芯不好使啦,开门嘎嘎响啊,都可以喷一喷的 ...

美国航天局都用

网友:
大功臣了,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