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一个叠焊的64gslcU盘

楼主(2020-07-27):
某鱼入手一个903的slc写保护U盘,用来存工作资料,关系到糊口,必须slc

正反两面,都是tsop的闪迪片叠焊

903+闪迪异步slc,共计64g

读写60,普通mlc标准,毕竟异步的,不能开ddr

最后测一下写保护
完结撒花

网友:
重要数据做好备份,切记切记!!!!!!

网友:
对,还是要多放几个地方保险。万一U盘丢了呢。哈哈哈

网友:
现在还玩叠焊,那一定是老闪存。新闪存没法玩。

网友A:
我也玩叠焊,咋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叠焊,咋不一样

仰视大神,至今玩不转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叠焊,咋不一样

我也觉得好像哪里不一样,卖家的好像是隔了几个引脚连线,你的是相邻引脚连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叠焊,咋不一样

大佬你拆这个跟焊上去温度是多少,我拆了N多板子有的很好拆焊上就死了有的怎么都拆不下连板子的金牙都一起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叠焊,咋不一样

你的 F ce 数跟人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仰视大神,至今玩不转叠焊

尝试过叠了一次,结果闪存腿都给我掰断了

网友:
存工作资料用U盘?

网友:
除了厂家自产的叠焊芯片的成品外,个人叠焊的电子产品不敢用。怕一摔就裂开

网友:
速度跟我那个903+nvg7s2f双贴一样

网友:
2ce和1ce的叠焊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
存工作资料尽量不要用叠焊的U盘,我以前也做过叠焊这不是常规工艺,一不小心摔一下就会脱焊,比机械硬盘还要不可靠。建议你用BGA封装的MLC芯片U盘加上工作资料打包加密同步云盘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拆这个跟焊上去温度是多少,我拆了N多板子有的很好拆焊上就死了有的怎么都拆不下连板子的金牙都一 ...

260度,中风吹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0度,中风吹就下来了

谢谢,看来是太冲动了只能慢慢吹。一直高温拆,买来焊拆台小件都化了也没拆开颗粒

网友D:
一个叠焊不如两个半容量,另外发现这exFAT在某些系统或软件下显示未格式化,着实不爽,以后我的SLC盘一定都是NTFS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叠焊不如两个半容量,另外发现这exFAT在某些系统或软件下显示未格式化,着实不爽,以后我的SLC盘一定都 ...

我更喜欢fat32+分卷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叠焊,咋不一样

因为你的单片1ce,楼主的单片2CE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