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限流原理求教

楼主(2020-07-27):
这是明纬电源的电路,改可调产生的疑问。这几天一直困惑 15   16 脚的电位问题,两脚电位相等才能限流吧?如何正确测量呢。

网友:
15脚设定一个电压基准,16脚是电流取样,本人小白瞎蒙的,地用芯片的地就好了,好像是第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