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力士 H27QDGLUDE5R 能上慧荣3267吗?

楼主(2020-07-27):
海力士 H27QDGLUDE5R 能上慧荣3267吗?

网友:
紫薯布丁啊啊啊啊

网友A:
应该可以上的,可能识别出来不是丝印上的编号,14纳米还是16不确定,肯定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上的,可能识别出来不是丝印上的编号,14纳米还是16不确定,肯定能开 ...

这个在2246上识别为:H27QDG8UDE5R,区别就在那个8上。但我在慧荣U盘量产工具的清单中没有找到这2个闪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2246上识别为:H27QDG8UDE5R,区别就在那个8上。但我在慧荣U盘量产工具的清单中没有找到这2个闪存 ...

主要是看I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2246上识别为:H27QDG8UDE5R,区别就在那个8上。但我在慧荣U盘量产工具的清单中没有找到这2个闪存 ...

ID多少,大不了自家添加ID改参数,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2246上识别为:H27QDG8UDE5R,区别就在那个8上。但我在慧荣U盘量产工具的清单中没有找到这2个闪存 ...

可以支持

楼主:
量产失败,最后一步format失败,Windows、DG格式化均失败。多个版本都试过。估计是不支持的,虽然ID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失败,最后一步format失败,Windows、DG格式化均失败。多个版本都试过。估计是不支持的,虽然ID一样 ...

量产别勾选格式化,手动格式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别勾选格式化,手动格式化试试。

手动:Windows、DG格式化均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Windows、DG格式化均失败

用的那个固件?HY的还是20nm,换个固件试试那个20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固件?HY的还是20nm,换个固件试试那个20NM

SM3267AEISP-ISPHY20nm.BIN,自动识别到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M3267AEISP-ISPHY20nm.BIN,自动识别到的就是这个。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M3267AEISP-ISPHY20nm.BIN,自动识别到的就是这个。

跳线是SB8么?

楼主:
这个闪存呢,在原主控板2246EN上,是没有上土狗的。但是我也试了一下,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闪存呢,在原主控板2246EN上,是没有上土狗的。但是我也试了一下,没有任何区别。
...

应该就是固件的问题,你换几个固件试试,有需要联系帮你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固件的问题,你换几个固件试试,有需要联系帮你远程。

刚刚试了好几个固件,所有现象都一样。系统格式化提示写保护。我现在怀疑这个板子或主控有问题了,有空换块板子,没理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好几个固件,所有现象都一样。系统格式化提示写保护。我现在怀疑这个板子或主控有问题了,有空换 ...

可能是固件的问题,板子应该没问题,你试试SM3281能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件的问题,板子应该没问题,你试试SM3281能开不?

无3281,不行就上903了,903倒是在列表中直接找到了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件的问题,板子应该没问题,你试试SM3281能开不?

今天有空,折腾了一下,终于搞定了。

1、果然是固件问题,最终用的是SM3267AEISP-16K.bin固件,但成功率不高,重复量产仍然可能出现不能格式化、读写出错的问题,Debug 清空的话,第一次量产绝对失败,海力士跟慧荣的兼容性真的不好。

2、这个颗粒,不支持Toggle,相反支持DDR,不开DDR的话,速度减半。奇怪的是,这颗粒在原装的建兴2246EN板子上Sync Mode是关闭的,但速度没问题。

3、电压跳线跳 1.8V / 3.3V 都能用,最终我跳的1.8V。

4、LED失效,我以为坏了,换下来一测,好的,还是兼容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