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60包邮的大焊角磨机的电池及充电器

楼主(2020-07-27):
看到优惠购里有60包邮的锂电角磨机想到偶尔会用到所以入了一个,到货直接拆开看看电池及充电器2楼电池,

贼轻的充电器,可能才有十几克重,电压21.6v,

主板正面没什么元件

另一面有2ic,一个是358,另一个没丝印

还好是卡扣结构,用东西从出线处非常容易撬开,没弄开前以为是超声波焊接

楼主:
电池及充电器

到货时的电压及不知名的2000mah的电池

网友A:
不是吧,60元包邮真的亏死了,两眼泪汪汪,退货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60元包邮真的亏死了,两眼泪汪汪,退货最好了

是全套角磨机60啊,不是这个充电器就60啊,可能我文字表述上有瑕疵

网友B:
十几克?看着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克?看着不像。

表述错误,应该是几十克,事实单充电器不带线材插头才70多克,带线插头119克

网友C:
角磨机到底靠谱不?好用不?好用的话也入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到底靠谱不?好用不?好用的话也入一台。

不是专业施工用没问题,我买了,用着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到底靠谱不?好用不?好用的话也入一台。

关键涨价了,69不带电池,79带电池,有无优惠券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涨价了,69不带电池,79带电池,有无优惠券不知。

套路。割韭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专业施工用没问题,我买了,用着还可以

一次充电大概用多久 比如切割不锈钢

网友:
早两天54买的,懒得和商家杠了。电池也差不多值回票了,还送了磨片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及充电器

到货时的电压及不知名的2000mah的电池

楼主晒晒送的配件,看看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充电大概用多久 比如切割不锈钢

自己看图片测试空载功率,低档4.4a 90w左右 中档6a 126w左右 高档8a  170w左右,,启动电流大概10a 200w左右,按电芯2000mah容量来计算,空载时低档大概可以使用1个小时左右,中档可以使用40分钟左右,高档30分钟左右,如果带载使用时间还要减半,所以只能偶尔使用,连续的工程使用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晒晒送的配件,看看一样不

可能一样的吧

网友F:
两斤猪肉钱,可以了

网友:
69元我觉得还是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斤猪肉钱,可以了

是的,偶尔用用不错

网友:
和电钻充电器都一路货 贼简单

网友:
我买了个雷力迅 卷后77.39元   也写10节电池3A   估计虚标   没拆过暂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