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M890D弹片拆了不知道怎么装了?

楼主(2020-07-27):
如图,拆了,不知道装什么位置了,帮帮忙指导下。

网友:
放上面一压就好了

楼主:
顺序搞乱了,不知道应该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
没事照样拆机吗?又是好奇害死猫了

网友:
只能看电路板估计,应该有触点负责小数点,有的负责电压电流电阻不同模式等。我以前也是因为手动万用表触点弹片掉了,所以没再继续修,干脆买按钮款自动量程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版本很多的,胜利890c,890d很多版本的弹簧片位置都不一样,手贱了把

网友:
只要使用过就会有划痕,比对下就晓得了

网友:
拆万用表第一要做的就是打开后拍一张簧片开关照

楼主:
折腾一天也没折腾出来,网上也搜遍了,有图的大哥给发一张!

网友:
是的,一般看得出装的位置有痕迹!

楼主:
折腾了两天了,搞不出来。

楼主:
三个片儿的那一面儿已经试出来了,但是四个片儿的怎么试也不行。累死我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有规律的,第二张图片为例,两边各有4个 凸槽,从外圈算,一边放 1-3 ,一边放 2-4 ,不行就反过来。

网友:
再买一个同款的,拆了看弹片的位置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4455
答案就在本论坛

好像不太一样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4455
答案就在本论坛

老家能不能转发图过来?那个老的论坛,我的密码忘了登不上了。试着用邮箱找回,也找不回来了。谢谢大哥!

楼主:
通过大家帮助和自己摸索,终于修好了,当时因为保险丝烧了,以为表出了问题,就把它都拆了,结果就装不起来了,后面才发现是保险管烧了,装上保险管儿,表演乱了用不成,这一放就是好几年。今天终于把它搞好了。把正确的转盘上的弹片图发上去,供大家参考。

网友(2024-03-26):
这个表好像我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