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小米平板1电池组合折腾

楼主(2020-07-27):
『X折腾』小米平板1电池组合折腾
小米平板1刚出来就购买了,8寸价格外形,英伟达的cpu,主要是没用过平板。
期间看电影什么的,后来女儿出生了,就给女儿吃饭看动画用的。
有次没拿住,掉下来内屏爆了,直接不亮,后来淘宝买了块垃圾总成,漏光严重且触摸差。
无奈之下咸鱼淘了一个尸体机,换上屏幕,刚好两块原装电池,找了时间组合起来。

每块电池都有保护板,但是年限差不多了

两块电芯当时看好像是同一个品牌

扒开保护膜,两块电池分别由两路控制

拆掉其中一个电池的保护板

保护板用料挺奢侈

两者替换也是可以的

将两组电池并联焊接,注意不要弄断电极了

怼上平板,有点厚度,但不影响使用

后盖开壳,打磨了很久,还是不完美

切割下来的背板

因为不打算用胶水固定,所以用绝缘胶带固定在中框

套上硅胶套,其实还是可以的

充电,高通2.0快充,10瓦,没啥用

充了好久充到满

大概充了5000毫安进去

然后进入rec删除电池数据归零

然最近小孩要识字,把平板破解升级到魔盾系统了,官方系统安卓4.4.4,魔盾系统7.0以上,再高的可以到安卓10。
然期间还花钱原本16+2升级成64+3了,现在系统流畅,小孩玩并学习的,也让她学到了好多字。

网友:
这妈当的有技术

网友:
小米1多少年前的货啊?我现在用小米4都觉得很好了

楼主:
妈不敢当,爹敢当。。
不过讲真,魔盾系统怪怪的,重启第一天耗电10%,第二天剩一半,第三天关机了。。

网友:
真是能折腾,服了

网友:
NVIDIA Tegra K1的处理器性能够用,就是太费电

网友A:
破解升级到魔盾系统了,官方系统安卓4.4.4,魔盾系统7.0以上,再高的可以到安卓10,那里有固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升级到魔盾系统了,官方系统安卓4.4.4,魔盾系统7.0以上,再高的可以到安卓10,那里有固件下载? ...

看我以往发布的帖子,里面有可以下载的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妈不敢当,爹敢当。。
不过讲真,魔盾系统怪怪的,重启第一天耗电10%,第二天剩一半,第三天关机了。。 ...

我擦、看头像,弄错性别了。话说这几年没用安卓手机,也就不刷机了,挺怀念折腾安卓4.0~5.0那两年,手机没用坏过,都是刷机刷死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擦、看头像,弄错性别了。话说这几年没用安卓手机,也就不刷机了,挺怀念折腾安卓4.0~5.0那两年,手机 ...

我也是,Android4的时候有U盘模式,拷贝视频和很多音频图片等碎文件很快,电脑查看手机视频也很快,Android5以后再也没有U盘模式了,拷贝碎文件大大变慢,电脑查看手机视频很慢,原理上自动先把手机视频等拷到电脑再预览。Android4的时候很多手机可以Root权限,5的时候boostloader加锁无法一键Root权限。4的时候很多手机可更换电池,电池鼓包买新的很好换无需工具,5的时候变成不可更换电池,换电池的时候需要买工具。楼主的平板电脑外观都变了,我的话最多开两个小孔飞线出来,实在买不到兼容电池,买其他规格电芯从小孔延伸并联。

网友:
娃学习,我直接上了一个笔记本,不过楼主需要一个3D打印机,重新打印一个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
当初傻儿子考试不是达标了死个舅子都不给他买IPAD,都是孩子同学些的攀比心理作怪,现在买来有接近三年了该卡顿一样的卡顿,电池也是一天一冲才行了说实话苹果也就那样,那价格现在入手第二个好点的安卓平板都有多的了嗨现在的孩子

网友:
超长续航啊!

网友:
粗粮保护板这么多料也不带锁?良心啊

网友:
一直以为放不进去2块电池,果然放不进去,但想不到的是,楼主直接保护壳上上去了

网友:
电池这大呀,用的住

网友:
谢谢分享。。。。。。土豪!!好多电池啊。。。。。

网友:
我还有个原版小米平板1在吃灰

网友(2023-03-15):
动手能力出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