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冒青烟的tl-sg1005d ver4.0 交换机

楼主(2020-07-27):
这台机器原装的9v 0.6a电源适配器弄丢了
然后配了个9v 1.5a的。
按理说电压一样可以适配吧。
不过悲剧发生了。一阵青烟~~~ 一股糊味~~~
特来求教。

↑↑↑  这是适用电源的描述。

↑↑↑  这是我后配的9v电源适配器。我测试过输出电压正常,排除电源问题。

↑↑↑  这个U1芯片 丝印为" --- 2X9 "  中间这个字烧糊了,看不清。好像是 269 还是289.

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看适配器是锂铁电池充电器用不知输出有无不同!

网友:
看线路应该是TPS563249,丝印249

网友:
你这是充电器电源啊    其实就是个充电器     并不是普通的直流电源
那个虽然标称9V,但是有负载之后电压会比9V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适配器是锂铁电池充电器用不知输出有无不同!

无负载用电压表打是9.3v左右

网友:
我这儿一堆9伏5伏路由电源5块钱一个挂了半年都没人问,
看来充电器升压还是大,要小心。。

网友:
里面做工真心很一般,完全不行了

网友:
这一看就完全是电源部分设计问题,真是缩水三贱客,作风尤为明显。

网友(2020-10-26):
4.0已经不错了,看看现在的7.0版,缩的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