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连续多次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7):
今上午,电脑网经常上不去,出现如图示127.0.0.1,这个是什么原因?但过一会又好了,会不会被绑架挨了?

网友:
有后台应用吧?重启后看看。如果还这样。可能是有默认的启动应用或者是真需要杀毒。

网友:
lz中没中毒我不知道,可以整个杀软扫扫试试,但是这个网址貌似是本地host,你可以打开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看看里面的hosts是不是有这一行127.0.0.1 localhost,删了保存试试

网友:
一般的默认地址好像是192.1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