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400w电源改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0-07-27):
改成可充摩托车和汽车的充电器,就是调高一点电压,调小一点电流,把电压选择改成电流选择

网友A:
楼主没详细介绍,这个电压可以用微调电阻调高一些,但是你这个电流怎么调小的?我也有一个12V15A的,可以通过调那个电位器,电压最高到14.4V,但是不知道电流怎么改成可调,一旦接上电瓶,电瓶会因电流过大,发热损坏不,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详细介绍,这个电压可以用微调电阻调高一些,但是你这个电流怎么调小的?我也有一个12V15A的,可以通 ...

找到比较器,比如lm358,两路,一路负责电压保护的,一路负责电流的。改电阻,减少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详细介绍,这个电压可以用微调电阻调高一些,但是你这个电流怎么调小的?我也有一个12V15A的,可以通 ...

康铜只保留一个,r21用500k与100k串联,开关并联在100k两端就可以有两档电流,vr1用51欧姆电阻固定14.4v,最大电流充摩托1安,充汽车5安,不会发热,如果不改电流的话充电电流33安电瓶会发热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康铜只保留一个,r21用500k与100k串联,开关并联在100k两端就可以有两档电流,vr1用51欧姆电阻固定14.4v ...

谢谢指导,有时间我也搞一个电瓶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比较器,比如lm358,两路,一路负责电压保护的,一路负责电流的。改电阻,减少输出电流。 ...

感谢朋友的指导!

网友(2021-01-29):
没有详细说明都

网友(2021-04-01):
用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充电瓶感觉有点浪费啦,不如用个笔记本电源15v改装好用。

网友:
实际上汽车发电机直接14.5V输出,电流可达六七十安,电瓶也没充坏。铅酸电池充电器我认为直接改电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比较器,比如lm358,两路,一路负责电压保护的,一路负责电流的。改电阻,减少输出电流。 ...

貌似7500可以不用比较器,这个好像也没有其他IC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康铜只保留一个,r21用500k与100k串联,开关并联在100k两端就可以有两档电流,vr1用51欧姆电阻固定14.4v ...

充电电流是不是33A不是看这个能输出多少A,而是看电瓶能接受多少A。

网友:
不用拆检流电阻,调整15脚电流基准到合适的电流就行了,
其实不改也没有关系,只要设定了电压,电流会随着电瓶电压的升高越来越小,最终停止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