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最近撸了片C8051F320-GQR,大家说说做个什么东西好?

楼主(2020-07-27):
最近看到立创各品牌送15元的优惠券,其中芯科就送15元,刚好买了一片c8051F320-GQR,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这货还带USB接口,外设也很多,大家说做一个什么东西好呢?

网友:
飞机?火箭?四轴?

网友:
接灰 垫桌子脚
话说现在带usb单片机好多

网友:
usb相关的话 可以考虑搞搞鼠标键盘之类的东西

楼主:
网上好像没有关于这个单片机的例程!

网友A:
为了用上这个芯片,你得考虑如果把写好的代码弄到芯片里去!
如果想既能调试又能下载,还得买个EC-x  c8051 专用的调试下载器;

网友:
立创好多券都是不包邮的,不掳了

楼主:
是的啊,所以一次就领了所有15元券,然后再付一个13。5的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用上这个芯片,你得考虑如果把写好的代码弄到芯片里去!
如果想既能调试又能下载,还得买个EC-x  c805 ...

好像可以自制,最坏的打算只能垫桌子脚 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自制,最坏的打算只能垫桌子脚 了啊

8051功能很强大,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我拆了几台仪器,到最后只把外壳和LCD2004留下了,板上有片8051,比楼主撸这个引脚还多些,查了下资料果断放弃研究它了。

楼主:
我看矿石收音机论坛做的工具,调试cc1101

可以开发TI以下的芯片:
RF芯片:cc1101 ,cc1100E,c1100,cc2500;
mcu+RF芯片: cc1110,cc2510;
mcu+USB+RF芯片:cc1111,cc2511;
zigbee芯片: cc2430,cc2431等。

第1种RF芯片通过spi 接口和开发工具通信!只设定内部积存器参数,不烧写程
序!
其余的cc系列芯片内部带有mcu的通过cc接口烧写程序!

开发工具相当于仿真器和烧写器(第一种不包括),所有的软件,原理图和代码都可以从
TI的网站获得到!http://www.ti.com

在电脑上需要安装3个软件:
1.SmartRF Studio 软件采用6.13版本,功能是对cc系列的射频芯片进

行参数设定和通信测试!
2.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版本是最新的,功能是对c8051f320
开发仿真芯片程序版本固化升级以及
对cc系列带cpu的芯片烧写应用程序的。
3. USB底层驱动
三个软件都可以从TI的网站下载到!
http://www.ti.com

开发工具的核心芯片采用c8051f320 ,带usb通信功能。精简开发工具由TI  smartRF04EB的评估板改进而来的!
应该算得上很简洁的了!
完全可以拿我以前做的c8051f320板+cc1100/cc1101模块来实际测试验证!

cc1100/cc1101不带mcu,可以通过4线的spi 接口和c8051f320通信。
现在需要做的是1.先把核心bootloader 十六进制代码烧写到c8051f320中去,然后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并安装驱动被电脑识别,
需要专用的编程器给c8051f320烧写代码有并口的,有串口的,usb口的;
2. 在电脑运行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对c8051f320芯片内部代码应用程序版本固化升级,
这两个很重要的十六进制代码在安装了SmartRF Studio 软件后会在相应的目录里自动生成的。
3. 连接无线模块运行SmartRF Studio 软件就可以参数设定及简单收发测试了!

网友:
朋友的一个键盘用的这东西,问一下,这东西最小系统,就是只接USB四个脚就会发热吗?收里这个热的烫手,但是键盘大半部分功能正常,有一个脚上的一串键不正常,测了下对地阻值,这个脚比其他的阻值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