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墨水屏可以当感光菲林用吗

楼主(2020-07-27):
这样可以用感光法做PCB了,不用买打印机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不过背光光源一定要够强才行

网友:
分辨率是硬伤

网友:
不可以,你看到的黑色仅仅是背面的墨汁小珠浮到表面,没黑的地方小珠还在下面,一样遮光,但是普通液晶点阵屏反而可以,就是对比度一般没那么高。

网友:
现在网上打板感觉挺香的啊~

网友:
干嘛要电子墨水?有一种紫外光的3D打印方案就是用普通LCD液晶,背光改为强紫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