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台无线固话用了3年,最近总是只能拨打紧急电话??

楼主(2020-07-27):
不知何故,突然就出现这故障,液晶屏幕提示只能拨打紧急电话,用密码1122恢复出厂故障仍旧如此,偶尔也能显示中国联通,但是过一会一是只能拨打紧急电话,大家看看这是哪个元件坏了??
卡插到4g手机使用没问题

2020年7月27日 13:25:42更新:联通客服确认是2g网络优化,这说白了不就是关停2g网络吗

网友A:
是不是中国联通停了2G信号有关?

网友B:
是不是换卡了,这电话只能用原来绑定的那张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卡了,这电话只能用原来绑定的那张卡

不是,买的就是不绑定固话的卡,是带区号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国联通停了2G信号有关?

难道信号不好就会提示紧急电话??

楼主:
刚打了联通客服!!!他说是2g网络优化,用的好托词,让去营业厅看看其他设备

网友C:
大灵通,插卡固话,当手机一样修吧,修不好就换新吧,修理价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灵通,插卡固话,当手机一样修吧,修不好就换新吧,修理价值不高。

机器没坏。。。。。是联通2g关停

网友D:
换座机吧,4G的机器也就1-200的样子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座机好像是华为的3g

网友:
伪基站,然后2G快退网了。。。
换个3G座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座机吧,4G的机器也就1-200的样子

我看了怎么都二百以上呢?可以告诉相关信息吗?谁家的啦?这么便宜,这台2g的还要一百快呢

网友(2020-10-17):
哎我也是这个座机,今天也是这种情况,看来不是座机坏了,sim卡放到手机上面就能正常用!

网友:
前些日子老人的手机无法接通了,一看,老人机上的联通信号都没了,后来花钱买新的支持4g老人机了

网友:
可以换卡用手机上, 我的移动固话现在还能用,不过没有什么优势了, 打电话1毛一分钟,和其他卡一样了。

网友E:
逼着大家停掉2G,然后是4G
这事儿可以投诉,就不换,就说老人不会用,不行工信部网站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逼着大家停掉2G,然后是4G
这事儿可以投诉,就不换,就说老人不会用,不行工信部网站投诉 ...

我买了3台,有家135一台的,用的还可以,就是来电声音都没个好听的

网友:
我前天晚上把长期不用的2G老人机补了电,开机也发现只限紧急通话,用其他电话拨打这个手机的联通号码,说是关机了,原来是联通搞鬼。坐标湖北武汉,但移动的2G网络照样可以使用。

网友:
小孩的电话手表也是这样,联通偶尔有点信号,移动没问题

网友:
话机没坏,只是联通关闭2G ,所以联通自己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