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酒店里的搜电充电共享充电器,这个除了剪刀还有木有办法破解?

楼主(2020-07-27):
酒店里的共享经济还不少
共享干衣架

共享足疗机

还有个共享充电器

充电头部分

只有2A,没快充

超声波焊接的,没法无损就算了

输出线竟然是300耐压的

控制部分

正面,带6个按键和二维码

背面是使用方法

模块挺薄的,估计里面是MCU和MOS管

输出常见3插

插电亮红灯

按键时亮绿灯

胡乱一阵按,输入1111什么的,也开不了
除了剪刀等暴力大法,还能无损破解么?

网友A:
撬开两根线直联充电OK

网友:
这样做不好吧?

网友B:
4位数字,一个个试,也就24个数字

网友:
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

网友:
不是可以免费用几分钟吗?我也想看看内部结构?不知道多会可以看到

网友:
那个共享充电器,可以免费充电几分钟。我反复用免费的,折腾了大半宿,勉强充了能够第二天用的电量

网友:
不建议拆机了,真心不好了,毕竟就是那个样子而且还不是自己的东西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充电器拔了插自己的充电器

网友:
背后或前面的贴纸按按看有没有螺丝孔?实在不行用锤子大法!

网友:
元首又去开房了,保重龙体啊

网友:
又去住酒店了哈哈

网友:
破解它干嘛?要么卷包烩,要么给人放那儿把自己的充电器插上

网友:
酒店用自己的充电器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两根线直联充电OK

暴力破解是简单,但破坏公物就不好了

网友:
网购USB大小接口转接,再买5伏输入高压升压板,用充电宝转成高压,或者等离子点烟器引出两根线,接到楼主USB口估计有奇迹,大概里面一股青烟,然后mos管击穿成直通输出。或者只用自己的电源,别用共享的产品,实际上那些共享都是分时出租。

网友:
元首经常住酒店,可以哟,逢店必拆,这回不敢了吧,改秀了,拆了就要出血了,住酒店不去折腾女朋友,尽弄这些

楼主:
又没破坏,只是看有无无损破解办法而已,算不上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位数字,一个个试,也就24个数字

正解,P44=4*3*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