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遥控门铃

楼主(2020-07-27):
家里的遥控门铃按钮不知道被哪个熊孩子扣走了,主机没用了,拆开看看。

网友A:
还有2个单片机算好做工了,不过还是不如海德曼做工好了

网友:
看电路板,应该可以自己配遥控器,自己找个遥控器改一下,只把按钮放在外面,发射端放里面

网友:
很经典的编解码电路

网友:
找个PT2262的发射器对好码继续用

网友:
我家也有,但是因为长期工作,一个插脚附近的塑料焦了

网友B:
捡个2260-2262的YK,回来按照编码重设,或者全消,按哪个键管用就用哪个,

网友:
这玩意哪有单片机啊,一个接收译码芯片,一个4069 6非门

网友:
不错竟然是2272的,那你配一个2262遥控器就完了。硬封芯片的比牛屎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2个单片机算好做工了,不过还是不如海德曼做工好了

那有单片机啊大工。

2272是2262的通用解码芯片。  另外一个4069 非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个2260-2262的YK,回来按照编码重设,或者全消,按哪个键管用就用哪个,

他身边有你就好啦,按照R15的速率,配一个2262   唯一郁闷的是没有声表,频率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