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3路无线遥控灯

楼主(2020-07-27):
最近老是自动开灯突然又关了,一下午能出现好多次,怀疑是微动坏了。。。。。。大家看,接电池遥控器指示灯一直亮!还有个偶尔亮下。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对码的???

网友:
阻容降压,电容比较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对码的???

是对码的,跟以前的摩托车报警器一样的。

网友:
分段开关,大电容换了试试,不然就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对码的,跟以前的摩托车报警器一样的。

我的摩托车一直是装的铁将军双向防盗器,型号是铁面神883,所对应的遥控型号是BT4132A。我原厂的遥控器摔坏了一个,仅剩下的一个现在又有点接触不良了。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原厂遥控器,现将商家提供的一个对码方法公布如下:遥控器是带时间显示的。型号打开电池盖板就可看见。要拆开摩托车,打开防盗器的主机盒子。找到学习点(有一种方法是说的要短接一下两个学习点,然后进行配对,这个没试过),然后打一根电线,一端接地(可直接接在摩托车的车架上的任一螺丝上),另一端接一个学习点,这时要拧开钥匙通电。不松开然后学习遥控器(注意可学习两个遥控器,如果原来有一个也要得新学,我的原来的遥控器没有学习,所以现在就不起作用了,只能重新学习。)

是这样的马?

网友(2020-10-29):
遥控用的AD2262? 是不是和pt2262一样?
从背面的焊码看应该兼容PT2262,但接收板下面的接收芯片只有8脚,应该不是2272,型号是多少?难道是单片机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