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185拆解,不知道是否山寨的

楼主(2020-07-27):
最近在狗东自营上买了一个罗技M185,但是感觉不是正品,大家帮忙看看,废话不说了,上图

网友:
多少钱买的?通常价格说明一切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正品,山寨的打开会让人有扔到的冲动。

网友:
看电路板确实和以前的不同,是京东自营的吗?

网友:
是正品,但是这个还不如20多的雷柏,用起来很飘,当初用段时间亏钱卖了。M215是经典,可惜没卖了。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这和原来的185完全不一样了, 变成编码器了
另外, 是什么引擎没有看到

网友:
罗技鼠标3系起,比如M325之类的。

低端的功能太少,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一看磨具缝隙就知道了,山寨的磨具和毛刺一般没法看。

网友:
我认为是正品

网友:
原来不是 光电编码器  双面板的吗    难道有缩水的 第三版本 ?  上闲鱼 去20元收一个 都比你这个好。

优联版 罗技M185采用的是nrf的24LE1G。QFN32,为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的芯片,程序不可以反复下载。
2.4版   罗技M185采用的是nrf的31512c。QFN28,同样为OTP芯片。详细的资料没有找到,不知道两款芯片差异。

网友:
有疑点,但是看样子应该是真的

网友:
罗技会用这种滚轮编码器?

网友:
山寨的会舍得给你用含银锡  中间磨砂边上发亮的是三银的无铅焊锡

网友:
安啦,正品无疑,罗技低端现在就这德性

网友:
虽然很垃圾 但有可能是真的

网友:
早期的罗技不错,后来滚轮缩水成编码器开关,左边滚轮微动缩水成复读机按钮,可能不如买双飞燕等。

网友:
板子上没有罗技的眼睛标志,像山寨货

网友:
看看外壳上的罗技标,那个g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