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KO MK-958定时器拆解,和想象的不一样

楼主(2020-07-27):
本来买了一个2位显示的定时插座,可以设置小时或者分钟,但是每次激活都会自动加一点时间。
看到这个拨盘的简单操作,以为里面是那种老式的发条定时器。

拆之前时间是设置到中间位置,但是忘记是在哪里了,就随便放拨盘。

2500W,但是里面的开关上显示16AX250V

拆的时候没注意,开关旁边的拨杆掉出来,还好不复杂。

这个东西负责拨盘的转动,一直转动到缺口位置,导致拨杆复位然后电磁没电,不继续驱动齿轮,我瞎猜的。

不知道底部的这个卡子是做什么用的,前面拨盘随便怎么安装都不会错,应该就是和开关旁边的拨杆有关,而不是和这些齿轮有关。

本来有个小太阳的机械计时器想装进去,但是定时器太大了,旋钮也不好安装。算了先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A:
原来2位数码管那个比较实用了,准确性比这个机械好太多了

网友B:
连工带料三块不到靠微动开关线圈可以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2位数码管那个比较实用了,准确性比这个机械好太多了

机械的也准,市电频率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2位数码管那个比较实用了,准确性比这个机械好太多了

2位的那种第一次时间到了之后待机,再想用就需要按一下设置唤醒,但是它也会自动加一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工带料三块不到靠微动开关线圈可以省掉

里面简单奇怪,好像个闹钟机芯一样

网友C:
券后5.1的那个吗 不是两孔吗

网友D:
那个51K电阻发热讨厌。看样子就像小小的罩极式电动机在转动。线圈上电压20多伏。还是精巧。说三元的打击过分了吧?

网友E:
这种有声音吗
机械的是不是不容易爆炸

网友:
那个电阻发热量估计不小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换成小电容器差不多,选参数合适避免发生谐振,替换后发热应该小于电阻。原来底部齿轮也有棘轮装置,转半圈180度防反转,浅红颜色齿轮底部也是棘轮,只不过把自行车飞轮千斤和弹簧,合并成弹性体塑料棘牙。我以前有个科德倒计时也类似楼主,都只能单方向拧动,只不过正方形比楼主厚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连工带料三块不到靠微动开关线圈可以省掉

你拆了线圈试试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这个比风扇上面的定时器高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券后5.1的那个吗 不是两孔吗

我买的是标准版三孔的,总体优惠返利后7元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51K电阻发热讨厌。看样子就像小小的罩极式电动机在转动。线圈上电压20多伏。还是精巧。说三元的打击过 ...

不懂,也没测试,反正我一天到晚都在家里,不担心发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有声音吗
机械的是不是不容易爆炸

有吧,不过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换成小电容器差不多,选参数合适避免发生谐振,替换后发热应该小于电阻。原来底部齿轮也有棘轮装 ...

听不懂你说什么。没办法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这个比风扇上面的定时器高级多了。。。。。

齿轮上没油,拧的时候听到齿轮哗哗的响,但是运行的时候又似乎没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上没油,拧的时候听到齿轮哗哗的响,但是运行的时候又似乎没声音

先凑合用着,至少比电子式直观一些,等出问题再买新的质量更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拆了线圈试试看还能不能用

不好意思没看真切,买一个看来有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