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出水不畅的玩具咖啡机。

楼主(2020-07-27):
一个小型玩具咖啡机,按压出水键能出水 ,但是出水量很小。打开看看吧。

螺丝刀就位

拆开后 就是一个小抽水泵

问题也比较简单,下图所示塑胶软管折弯导致出水口径变小 引起出水不畅。

搞个大小合适的螺帽穿进去

问题解决了

装机收工

谢谢欣赏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玩具级别做工啊,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玩具级别做工啊,多少钱买的?

就是个小孩玩具 不是真的咖啡机。忘了摆个参照物了^_^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导致电机的转速不够,不能把管道给冲开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真家伙啊!!给我来两杯狗屎咖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个小孩玩具 不是真的咖啡机。忘了摆个参照物了^_^

竟然还真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导致电机的转速不够,不能把管道给冲开

其实最根本的是这个原因。

网友:
麻烦来一杯拿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个小孩玩具 不是真的咖啡机。忘了摆个参照物了^_^

看五号电池仓应该也能估计出是玩具,试试改废旧手机电池效果会好些。

网友:
也太mini了点吧,好小巧

网友C:
螺帽还能起这个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帽还能起这个作用

本来想找一段不锈钢弹簧放内部撑起 只是不好找  后来就用螺母套外面了 一样可以防止折弯。这个如果别用塑胶管用硅胶管应该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