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航嘉插排指示灯不亮(Huntkey SSL403)

楼主(2020-07-27):
这个插排是6年前购买航嘉的wd600电源赠送的,虽然航嘉是做电源的,插排没怎么听说过,用起来比某些山寨货强多了,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插拔电饭煲的电源线麻烦,所以插排就放在厨房给电饭煲使用。

大概2-3年前,这个插排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了。

上万能的x宝看了一下,方形257的指示灯价格不贵,但是没一个包邮的,这邮费都能买个新的插座了。插排还能通电使用,也就没管它了。

最近要采购电容,这强迫症来了,想修复一下。对于插排的指示灯电路结构我是不懂的,拆下来看一下。
热缩管包着挺严实的,看不见里面是啥!

继续拆

露出来的这个,查了一下好像是一个1N4007整流二极管。二极管是什么呀,整流是干嘛的,我什么都不懂呀!随着年龄的增大,无法静下心去看书了,不像小时候拿到书都能看上一天都不累。

想拆开热缩管,一不小心给led灯弄断了,另外一脚连接的是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多大呢?反正我是不知道电阻怎么读,直接万用表出马!

哈哈!电阻是好的,147千欧。我心想估计就是led灯坏了。也好这次采购我添加一个257的led方形灯泡就行了。

嗯嗯,怎么灯泡都是10个起卖呀!不能少点嘛!

考虑了一番,虽然从上海发过来第二天就能到,但是明显深圳更便宜东西更齐全,还是选深圳的货吧!

花了8块9毛6巨款采购了各种东西。

等了3天终于到了。

拆电阻的热缩管,一不小心,给电阻的一只脚折断了。额……

小刀刮出点引脚,万用表测了一下,还是好的。那就凑合着用吧。

焊接功夫马马虎虎,终于搞定。

老虎钳夹住led短接了一下2只引脚,led灯亮了。那么开始装上去吧!

额,没小的热缩管,只好先用粗管子将就一下吧!

完成!

等等,好像差点什么。

这干的什么东西呀!嗯……
确实有点不大好哈,等了几天热缩管到了。拆之。

这个整流管焊接的不好,嗯…… 还是需要重新加固一下。

反了手,不好操作。

电阻掉下来了,重新焊接。

接好后,怎么回事,不亮呀!难道电阻坏了,遂拆之。万用表测量电阻,未坏。什么情况?

仔细查看,焊接整流管掉下来了,重新焊接,焊接错了正负极。

重新焊接,套热缩管,千万别出错了哦!电阻那里,别用热风枪吹断了。

焊接完成。

好脏呀!拿出分析纯来清理一下。

清理后,干净多了。亮度也还可以。

萌新第一次修插排,完工!

网友A:
优信电子居然还打码,没必要打码的,不少坛友也在那买

网友B:
牛呀  还有热风枪    呵呵

网友C:
免费的东西也不算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信电子居然还打码,没必要打码的,不少坛友也在那买

这不是怕被人说广告么!为了避嫌哈!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的东西也不算差了

电源还行,用了6年,一直都没坏,服役中。目前主力已经更换超级花+9900k了。这个送的插排比那种垃圾货强多了,山寨插排不阻燃,大功率塑料容易化掉,垃圾货我都扔掉了,花钱的都是公牛。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呀  还有热风枪    呵呵

败家的渣渣风枪,不是那种调温 数显的,种草快克很久了,想买ing!

网友:
建议电阻换大一些,LED电流大很容易光衰
我一般是直接换耐泡,比LED耐用

网友:
一般我用150或200K的电阻

网友:
led的都是垃圾 奶泡才是正道

网友:
我一般用330K-470K 0.5-1W的电阻,从废旧充电头拆的整流桥接上去,再加个电容滤波,这样LED就不闪了,看着舒服

网友D:
排插里面霉点好多。感觉好潮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插里面霉点好多。感觉好潮湿呀。

是霉点吗?我以为是放在厨房里面的污渍呢!改天拆开看一看!

网友:
直接换氛泡,简简单单

网友E:
使用环境感觉不太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环境感觉不太好的样子

因为电饭煲插拔容易弄坏插座,所以就给先办插到插座上,供电饭煲使用,平时直接按住按钮关闭电源,比插拔插头方便多了,因为再厨房里面油烟比较重,所以……

网友:
这插排铜条的设计,电流>5A就开始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电饭煲插拔容易弄坏插座,所以就给先办插到插座上,供电饭煲使用,平时直接按住按钮关闭电源,比插拔 ...

那直接换一个带开关插座岂不省事,厨房间通常空间都比较紧张。我家的厨房插座基本都是带开关的。

网友:
我一般再串一个1M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