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CPU的值锡方法

楼主(2020-07-27):
对于很多初入门学习维修手机的新手来说,感觉拆焊CPU很难反复练习多次也掌握不到要领,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完全可以能达到高手的焊接手工水平。

在此我拿一个苹果A9的CPU为例,由于是个人操作无法拍摄完整细节,但是只要按照这些步骤操作就能把CPU值锡完美。首先我们使用烙铁把CPU的焊点拖平,在烙铁头上锡球后轻轻拖匀焊盘即可。不要使用吸锡线,因为吸锡线把焊锡完全拖走后不方便值锡网的对位。

用洗板水清洗焊盘和值锡网,值锡网清洗后透过光能看到孔位即可,没有很严格的要求,在芯片底部垫上两层纸巾,确保在按压值锡网的时候中间不会翘起。

关键的要点是在压值锡板的时候不要使用蛮力,轻轻的按压即可,用力气按压会造成值锡网中间鼓起,容易造成串锡。对位完毕后使用刀片刮锡浆,注意是刮不是压,因为锡浆是可以压缩的,如果使劲的按压锡浆会造成串锡,底部连锡,这点很多新手忽略了,所以造成值锡不成功,另外在刮锡浆的时候也要轻轻的刮,看到每个值锡网的孔位有锡浆即可。

刮完锡浆后使用无尘布轻轻的擦拭把值锡网上多余的锡浆擦掉,这样可以保证每个焊点的大小一致。

风枪的温度也不用过高,290-300度左右即可,风速尽量小,在吹锡球的时候方便镊子配合,锡球融化到哪里镊子就跟到哪里,过大的风速和温度会造成锡球温度过高,锡浆剧烈沸腾,造成值锡失败。

使用小口径的封嘴能控制值锡网的温度,方便融化成饱满的锡球。

值锡完后把芯片取下来,使用助焊剂配合风枪重新加焊一次给锡球归位。

这是一次值锡后在显微镜下的效果,可以看到锡球饱满,大小均匀

网友:
大佬,没毛病,学习了。,。我开始也是植得有问题。

网友:
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废

网友A:
想问下楼主,这种多用钢网都很大,放的时候怎么放能让他放平呢?我只会用单片的钢网,这种的还不会用

楼主:
当然有调节可以上苹果手机的值锡台,这种更容易成功,但是现在很多安卓手机的CPU没有值锡台,因此想要达到高手的水平,还是得要按照这种方法苦练,手工的东西没有难度,熟能生巧尔,一次不行练10次,10次不行练100次,每天练习3次,一个月后即可成大师。

楼主:
值锡网尽量选择阿毛和维修佬的,淘宝网上那种6元的值锡网不好用,而且孔位也不完全贴合,使用这种值锡网焊接CPU要你崩溃到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这种多用钢网都很大,放的时候怎么放能让他放平呢?我只会用单片的钢网,这种的还不会用 ...

不是说了吗?在下面垫纸巾,太薄中间会翘,太厚钢网没有完全压在芯片的焊盘上造成上锡浆失败,苹果CPU我个人使用2层纸巾,安卓厚的使用4层。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锡球来植球呢。用锡膏总感觉锡量不够

网友C:
唉!同样的安泰信852D,它在别人家吹的是CPU,在我家只能吹吹热缩管。

网友D:
跟楼上一样  , 请问楼主 助焊剂用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同样的安泰信852D,它在别人家吹的是CPU,在我家只能吹吹热缩管。 ...

我的还能点蚊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楼上一样  , 请问楼主 助焊剂用的什么啊

大多数使用松香,有时候也有助焊剂、焊油

楼主:
你别说,这个风枪夏天我经常拿来点蚊香,开到480度,风速最小,6秒松香就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说,这个风枪夏天我经常拿来点蚊香,开到480度,风速最小,6秒松香就燃了 ...

妙啊,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锡网尽量选择阿毛和维修佬的,淘宝网上那种6元的值锡网不好用,而且孔位也不完全贴合,使用这种值锡网焊 ...

也要看个人手法,好的工具固然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锡球来植球呢。用锡膏总感觉锡量不够

没有那么小的球,不是电脑芯片

网友:
酒喝多了现在手抖,很少做BGA了,除非大的芯片。

网友E:
刚看过一视频,是一颗一颗锡球手工放上去啊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E:
刚看过一视频,是一颗一颗锡球手工放上去啊

那你是怎么做的,不妨说说看。

网友:
很多次植球后芯片取不下来,这样怎么能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