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野路子与正规军配电箱接线拆了检查

楼主(2020-07-27):
用得起施耐德漏保的应该算正规军了吧。

真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不过每个都两根线虚接倒是不会的,这么多跳后最后一个装空调,竟然压降不太大,但真的不放心。。。

野路子装修队,当年野路子还是有水平的,不像现在,还有装修队入户线火线10平方,零线4,或6平方(都用6平也够了,就是好看)。。。

虽然真的乱,但安全性还行吧,电线都是不断开的,就是有点点费事

所以还是上汇流排吧。

入户2P纯空开+两三个4P漏保加单火空开,小户型单层配电箱,大一点的双层。。。
DPN(1P零火)紧凑的感觉上汇流排不方便,内部也有点太紧张了。
欢迎讨论。

松下就有个拨线长度提示。。。
你M,遇到困难,大力出奇迹,使劲就对啦,奥里给~结果

网友A:
现在做配电箱都是上面哪咱接法,一个字 快!
给自己做配电箱我都是下面哪种接法,保险。
用汇流排同规格的空开好配,不同种类的漏保空开不好配。

网友:
这种帖子太少看到了

网友B:
你见过没,零线不接汇流排,直接缠在一起

网友:
我家空调在最后几位,不过是汇流排。

网友C:
不知道质量是不是不一样,我家是开发商装的汇流排,质量很差,都烧糊了。自己接的跳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见过没,零线不接汇流排,直接缠在一起

直接缠在一起没问题,但要上锡才行。     接汇流排最大的问题是热胀冷缩的时候,螺丝容易松了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质量是不是不一样,我家是开发商装的汇流排,质量很差,都烧糊了。自己接的跳线 ...

没上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缠在一起没问题,但要上锡才行。     接汇流排最大的问题是热胀冷缩的时候,螺丝 ...

拧螺丝没使劲,我家的线取出来基本都是一个深坑被螺丝顶的,话说记得是位矮胖胖的电工师傅干的真有劲呀

网友:
开发商接的汇流排,零线总回路没拧紧,都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缠在一起没问题,但要上锡才行。     接汇流排最大的问题是热胀冷缩的时候,螺丝 ...

没上锡,直接一大捆缠一起,外面包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配电箱都是上面哪咱接法,一个字 快!
给自己做配电箱我都是下面哪种接法,保险。
用汇流排同规格的 ...

不是为了快,主要是利用剩下的短线。

网友(2020-11-22):
导线热胀冷缩?是不是学生党?没有一点点生活经验?

网友:
断开反到没有那种整体的跳线做的快,剥线钳开个口弯一下芯子就是一个口皮子可以连续往前面滑动的,还有那么多分支最好分成几段分别接入总断路器,如果有针型端头压接一组线分别引入那就更好了。

网友:
如今的野路,只为钱,为快,交过手即可,用户懂的有几个?

网友:
前几个的线压力好大

网友E:
这帖子如梦幻般的意识流出来,居然回复人没一个打哏的,这是哪里的镜头?
我只看明白了松下的卡接线是霸王硬上弓拔出来的。
不过我知道这种卡接牢固的狠,二十几年来依然没出过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如梦幻般的意识流出来,居然回复人没一个打哏的,这是哪里的镜头?
我只看明白了松下的卡接线是霸王 ...

国内很多暗盒里面电线只剥皮,不断开。(因为一路可能装几个暗盒)所以要用螺丝或者框架来接线。。。

松下这种其实不太符合国情。。。日本一般电流大,一个插座上面两个插孔共25A,单独拉一路2.5~4平方的线。。。当然 这个16A以内也是比较牢固不发热的。。。

补充内容 (2022-2-17 18:25):
最近学到了,日本是一个面板三根1.5平线,100V单相 ,200V双相,所以是12.5A+12.5A。新房子不存在几个面板接一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