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高科技产品,拆开很简单

楼主(2020-07-27):
路上捡的,拆开后,里面就一个电机,一个开关,还有一个电路板。电路板上有个USB端子,原来以为是充电插口,看电路应该是外接电源插口。

楼主:
捡的时候没有电池,本是装三节干电池,身边正好有个坏的充电宝,就接了两个18650。

网友:
这种小风扇很没技术含量

网友:
好像有个单片机啊

网友:
这风扇用过,一点风都没有。。。。。

网友:
这和自行车车轮的灯光效果差不多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但是就是搞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
风扇头那应该有一个电刷,电路板没怎么磨损,估计是小孩半路上丢了。显示文字定位原理,通过电路板圆形的缺口获得转子位置,好点的应该是霍尔定位,再好点的用感应线圈替代电刷非接触供电。USB口应该是可以配合软件编程设定显示。

网友:
有USB口,可以电脑改字

网友:
淘宝6块钱一个

网友:
有点意思,感觉可以自己定义显示的文字

网友:
我也有个广告的     哪位大师有软件跟插头线定义   改了

网友:
改字估计要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