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就做了TP4056芯片的替换

楼主(2020-07-27):
在家隔离中,无聊就把手头几片4056的充电板上的TC4056替换成TP4056(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帮着看看)。因为这几片TC4056的转灯电压有点高,最高一片到4.25V,这样是不是对电池不好?替换成TP4056后好一些,4.22V转灯,大伙看图吧。

已经用热风枪吹下来TC4056,用的是谊华858D风枪,温度350度、6档风速,记得提前用高温胶带把周围电路保护起来。

换的时候就用焊盘上原来的焊锡,加点助焊膏。用风枪加热焊盘融化焊锡后把片子放上去就行了。

哥俩合个影,从此不会再见。

找了个基本满电的2800ma的18650接上试试,可以充电了,电池初始电压大概4.19V。

快充满了,看TP4056的手册上说截至电流大概60~80ma,换上的这块片子也就在大概75ma左右转灯了。

此时电池电压4.22V,强迫症患者无奈呀,下次试试TP5100或者1879吧,也不知道哪个好,专治强迫症?

最后,如果一开始不接电池,只让充电板空载的话,测量P端电压在4.2~4.5左右乱跳,TC4056就没有这个问题,一直是4.16V。所以一开始不敢接电池,怕把电池烧了,后来接上电池也是站的远远的,发现红灯亮起可以充电时才返回。

最后的最后,我把4056第2脚的电阻换成2K了,也就是把充电电流限制在500~600ma左右,因为看了很多人说1A充电时芯片发热较大,佛系充电即可。

网友A:
以前撸了些4056,想着挑出精度高的替换,实际根本没功夫去折腾。

网友B:
TP5100加了散热片,充电还是热得烫手,用小风扇对着吹好多了

网友C:
tp4056没有防反接,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撸了些4056,想着挑出精度高的替换,实际根本没功夫去折腾。

不用调了,直接换成原装芯片即可,我测了5片TC4056,转灯电压4.23~4.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100加了散热片,充电还是热得烫手,用小风扇对着吹好多了

看了一些帖子,电流低的时候温度还可以,电流超过1.5A发热就严重了,比较热的居然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6没有防反接,切记切记。

是呀,早知道就买4056X了。不过只撸了5片,估计很快就消化掉了。

网友D:
4056我5毛一片买了20片都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我5毛一片买了20片都用不完

芯片还是充电板?我也只买了几片芯片和几块充电板,用完了再买,很多商家都是包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还是充电板?我也只买了几片芯片和几块充电板,用完了再买,很多商家都是包邮的! ...

是是板子哇

楼主:
买的真便宜。我买的芯片5毛多一片,板子1块多。祝早日用完再买新的。

网友:
Tc4056和tp4056两者有啥换头嘛,脱裤儿打屁,相比4056e到真要发热,

网友:
居然是带F标的…

网友E:
把DW01换成fs312f,我把手里带保护板的都换了,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楼主:
忘记了是啥时候买的了,应该是正品吧,但是感觉转灯电压还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DW01换成fs312f,我把手里带保护板的都换了,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这个真不知道,谢谢,等隔离完了再试试。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E:
把DW01换成fs312f,我把手里带保护板的都换了,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买的是4056充电板,这个芯片,可以直接兼容 互换吗?

网友:
请教一下:4056转灯电压只有4.0伏怎么解决?新手,求详细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DW01换成fs312f,我把手里带保护板的都换了,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如果真能到2.9V,那可真是不错了。

网友:
芯朋微的AP5056也可以替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