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普通焊锡 285度焊接18650锂电池挑战

楼主(2020-07-27):
爱法 有铅锡 285度 焊接18650锂电池 已上传B站
https://b23.tv/BV1bT4y1j7Dc

网友A:
炸了没有呢??

网友B:
有鸡八粗那还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没有呢??

哈哈 怎么可能炸  温度低 焊了两三秒 调到350度 最多一秒 电池还没反应过来就焊上了

网友:
还能淡定拍照,应该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鸡八粗那还不容易。

真正的主角是那块橡皮 带磨砂的橡皮擦过后  外热30w 马蹄头 烧热也可以焊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正的主角是那块橡皮 带磨砂的橡皮擦过后  外热30w 马蹄头 烧热也可以焊   ...

需要三秒的样子  已上传 等审核

楼主:
外热焊接 已过审核
B站 https://b23.tv/BV1Ek4y1m7C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怎么可能炸  温度低 焊了两三秒 调到350度 最多一秒 电池还没反应过来就焊上了 ...

焊正极随便整,负极就要快,马蹄头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正极随便整,负极就要快,马蹄头最好用

刚好说反哦  正极小而且与壳体靠塑料绝缘 要快准狠 焊时间久了把塑料烫化了 正负极就短路了  负极有壳体扩散散热  反而不怕焊

网友D:
这么多年18650都是刀片刮一刮直接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好说反哦  正极小而且与壳体靠塑料绝缘 要快准狠 焊时间久了把塑料烫化了 正负极就短路了  负极有壳体 ...

底部不是跟电解液接触吗?顶部好歹隔了绝缘片,那个绝缘片好像是铁氟龙,耐高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不是跟电解液接触吗?顶部好歹隔了绝缘片,那个绝缘片好像是铁氟龙,耐高温啊。 ...

金属导热更快  而电解液也导热哦   有个物理实验 叫纸锅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年18650都是刀片刮一刮直接焊的。。。

万变不离其宗  不锈钢助焊剂 靠酸腐蚀掉氧化层
刀刮砂纸磨 和用磨砂橡皮 通过物理方法去除氧化层    氧化层去除了就好焊了  铝为什么不好焊 就是太容易氧化了

网友E:
有jbc 还不舍得买个点焊机200块么

网友:
18650电池那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jbc 还不舍得买个点焊机200块么

再便宜用不到就是贵  再贵天天用还是便宜  买用不到的东西 就像和尚买把梳

网友F:
我都自己用45节18650组了一个12V37.5a的电池组,全是电烙铁直接焊接的,没有用助焊剂,就是用的阿尔法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说反哦  正极小而且与壳体靠塑料绝缘 要快准狠 焊时间久了把塑料烫化了 正负极就短路了  负极有壳体 ...

还是正极好焊,热扩散不厉害,负极不好焊,我是用的大功率电烙铁,尽量烧热,要不然一分钟也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自己用45节18650组了一个12V37.5a的电池组,全是电烙铁直接焊接的,没有用助焊剂,就是用的阿尔法焊锡 ...

这个阿尔法 算是中规中矩   没有很出彩的地方   和很好用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   拖焊要拖两三次才能拖干净   活性差点  焊插接件 爱往烙铁头上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