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补上开机图,自己做个工程宝测监控

楼主(2020-07-2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172

一直以来在单位维护监控,但测摄像头是太麻烦,有时候需要拆下来测完再装回去,就想着有没有手持式的方便,结果某宝上真的有,不过这个价格嘛,就不说了。

感叹了下价格不太好接受,于是就想到自己有监控主板,用电池自己做个不就可以了?
于是乎,网上淘了块板子

又淘了块树莓派的屏

然后就开干了

于是找来了工具盒,开孔,结果装上效果不满意,盒子太软不好看。

思前想后还是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公司正好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工具盒,大小正合适,而且还有提手
于是就找来工个,自己开了。

珍藏多年的这磨头

打磨及开孔工具

按照主板的接口进行开孔。

电池用的是18650进行了串联

串联,

然后用升压板将电压从7.4V升到12V

用扩展线把原先主板上的接口对接到工具盒上相应位置

就这样接好了

网线也这样接好,直接装到工具盒上的相应位置

后面做了个外接电源接口

全部都连上,然后做下测试
附上内部接线图。

开机做个测试吧

用摄像头加载了,添加了摄像头,一切OK,装机完成,咱也有自己的工程宝了。

总结一下:
监控主板:旧监控拆下来的不花钱
外塑料盒:之前买工具剩下的不花钱
屏幕:树莓派7寸电容屏 160元(实际上海康的系统支持触摸,但不支持右键,需要后期开发,改装用普通的屏幕100左右的就可以了)
电池盒:3元
升压板:6元
USB延长线:17元
网线延长线:6元
HDMI延长线:17元
安卓电源线:10元
电池:头灯里的不花钱
如果用普通屏幕150元左右就差不多能搞定了,开始不知道监控系统支持触摸屏有问题,不仅触摸不准确,而且还不支持右键,所以只能用无线鼠标了,多花60元。

网友:
有想法,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 好东西
不过 给公司干活还得自己diy设备?买一台让公司报销不行?

网友:
如果不接硬盘,不需要12V,7V以上就可以开机

网友A:
我们这直接都是报高价吃回扣,坏了哪怕是小东西买新的,相信所有大企业都这样捞吧!

网友B:
这做法不错,不过,大公司不在乎这点钱,能报就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法不错,不过,大公司不在乎这点钱,能报就报吧。

小公司,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直接都是报高价吃回扣,坏了哪怕是小东西买新的,相信所有大企业都这样捞吧! ...

这样的确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一直也想做一个这个,就是屏幕没有数字口。有很多可视对讲的那种模拟液晶屏,想用那个屏幕,可惜网络机已经不提供模拟输出了。

网友C:
楼主,我也想自己 做一个,有个地方没有想明白?屏是不是可以直接用HDMI线连起来 就能显示?

网友D:
用塑料壳的海康录像机就可以改啊,不用另外找壳子,打孔什么的都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想自己 做一个,有个地方没有想明白?屏是不是可以直接用HDMI线连起来 就能显示? ...

是的,主板上的HDMI与显示屏上的HDMI用 线连接起来就OK了。有不明白的加我Q:1166305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壳的海康录像机就可以改啊,不用另外找壳子,打孔什么的都可以省了。 ...

壳子感觉有点大了,没必要,这个还小一些,另外就是用原盒子,接头什么的都露在外面

网友:
垃圾路由器加手机也能代替

网友E:
触摸不准,重新定一下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不准,重新定一下位就好了。

再开机重新校准,另外就是不支持右键菜单。

网友(2020-10-11):
qc充电宝+qc诱骗线,诱骗出12v可给摄像头供电。
USB小无线路由或者typec网卡。给手机和摄像头组网。海康4500手机app进行调试。

网友:
有想法,能动手,比我强多了

网友(2021-06-28):
现在大多是网络摄像头,去淘个华美的4g无线路由,再加个12v锂电池,手机装对应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
其实呢, 可以买条OTG 线 接上 usb视频采集卡 或 usb网卡 ,再装上相应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