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素乐F5摆头风扇改大容量电池和大电流充电

楼主(2020-07-27):
拼多多78元买了素乐F5充电摆头风扇,原装是4000mah的电池,对我扇通宵的来说完全不够用,而且充电还慢,边充边用充不进电,于是今天有空,直接暴改。

原装充电是TP4056,充电最大只有1A,边充边用根本充不进,于是我用另外两个TP4056充电小板来扩大电流,买来默认也是1A的,发热较大,我就用充电板自带给led限流的两个1k电阻“并联再串联”到默认的1.2k电阻上,可以算出现在的电阻是1.7k的了,差不多一片就是0.7A,两片并联就是1.4A,再加上原装的1A就是2.4A,一般的充电头都带得动,也不至于强行拉垮充电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发热也得到了控制。

两片叠层放置

电池的选择肯定要大容量,原装两节的位置扩大到了三节,电池是原来在论坛王中王哪里买的五节3200mah的松下电池还剩下三节,今天刚好一下用了,三节并联,9600mah,开上摆头都足够扇一晚上了。

由于电池本身电量较高,还未达到最高电流。

最后分享一下今天在论坛抽奖抽到的12合一便携螺丝刀。

昨晚上把电用完,今早充电刚好2.4A

网友A:
1a还不够? 这个小电扇这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还不够? 这个小电扇这么费电?

1A充4000mah非常的慢,而且边充边用根本充不进电,风扇的功率5W,加上摆头,原装1A根本扛不住。

网友B:
我去年双十一买的素乐F5  充电电流只有0.8A   不知道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双十一买的素乐F5  充电电流只有0.8A   不知道是咋回事

原装本来就这么点

网友C:
看我的大风扇,4电池2串2并一共32Wh(旧电池,实测的),xl6009自动升降压调速,最大调到18V可以到20W输出功率,充电是9~22V宽电压SY6912芯片2A充电,并且插入电源的时候mos会自动切换到外接电源给大风扇供电,电池可以满功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大风扇,4电池2串2并一共32Wh(旧电池,实测的),xl6009自动升降压调速,最大调到15V可以到15W输出 ...

赛博朋克

网友:
这个风扇锂电池引出正负极  充电宝锂电端也引出3.7-4.2的正负极 用DC2.5的公母头连上就可以用, 弄两个充电宝换着充和用

网友D:
电池发个链接 多少钱一个松下大容量?

楼主:
昨天把电用完了,今天早上充,刚好2.4A: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发个链接 多少钱一个松下大容量?

五节40元包邮买的,是小米移动电源16000mah拆机的,你在论坛搜王中王小米电源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大风扇,4电池2串2并一共32Wh(旧电池,实测的),xl6009自动升降压调速,最大调到18V可以到20W输出 ...

哈哈,这个真是满满的棚户感,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A充4000mah非常的慢,而且边充边用根本充不进电,风扇的功率5W,加上摆头,原装1A根本扛不住。 ...

哦...
这样的话说明它设计上就有问题

网友:
哈哈哈,不便宜

网友:
这个4056的充电板可以直接并连接么?

网友:
这种风扇风力大吗

网友E:
家里嘛  直接落地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嘛  直接落地扇呀

能理解一个怕热一个怕冷的感觉吗?

网友:
土豪用BE电

网友:
连续长时间使用,这种用锂电池的风扇估计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