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换药不换汤,拆解,改造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多用手电。

楼主(2020-07-27):
头一阵坛友找我说有个多用的手电筒,想让我帮他改成全LED的。
不巧的是,单位最近有点忙,基本没时间折腾。趁着这个双休,赶紧把它改了吧。
拆了快递,发现一个充电宝。坛友的计划是,用这充电宝里的两节18650电池,还有充电部分。

两节18650才3200mah,就算是全新,实标这容量也实在小了点。

几个LED灯条。其中还有部分是坏的。这个也是用来改灯用的。

猪脚来了!这手电筒估计见过的,孩子都要上学了吧?
说实话,这手电筒我确实没见过,但是见过类似的。
90年代的时候好像很流行这种手电筒。
我记得那时候我舅舅家里有一个方形的多功能手电筒。
前面是一红,一白两个手电,侧面一个黄色的闪光警示灯,另一侧是日光灯。
好像是用4节5号电池的。超费电的说!

这个是我N年前在旧物市场淘的,和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基本一样。
而且看到它的时候,居然还带包装盒的。。。

一直也想把它改成全LED+锂电的。不过想到它年岁以高,外壳老化恐怕很容易碎,所以一直没下手。

言归正传,继续来看坛友的这个。。。
这个侧面也有个日光灯。

还可以变形!

变形后日光灯向下照,停电的时候正好可以做台灯。

手电部分,反光碗好大的。

手电灯头部分拧一下就下来了。

里面的小灯泡。用电源试了下,好的。

尾巴上的电池仓盖。

灯臂上黄色闪光灯的灯罩。

里面是一个自闪灯泡。

拆下日光灯的灯罩。

灯管上没有任何标示,当年这种小灯管还挺难买的。

都拆的差不多了,小心翼翼的把手电的外壳向两边掰开。

听到咔咔的几声响以后,成功的拆开了。

掏出来的内脏。

电路板主要是日光灯升压和阻容降压电路。
继电器负责切换电池或220V交流电。

外壳里面几个固定电路板,电池的挡片要全部铲平。不然18650放不进去。

开关拆下来留用。

灯臂部分的外壳,侧面看中间有个凹槽,安装自闪灯泡的位置。
改LED的话,要是全放在凹槽里,亮度分配不均匀。
要是放在两边的话,距离灯罩又太近。
只要用小电磨+锯片把两边全部切掉。

这样底部就是一平的了。方便放置LED灯条。

把坛友寄来的灯条上的灯珠全部拆掉。

本来打算刀刻板的,后来想想现成的铝基板为啥不用?
于是用砂纸打磨露出铜箔。

重新焊LED。原来的铝基板是串联的,全部改成并联。

洗洗干净先~

原本打算用555做个闪光电路,保留原有的闪光警示功能。
不过坛友说,这个黄色闪灯没什么用。不如改成个小夜灯!这主意不错哦!

扣上灯罩通电试试看,中间亮,两边黑。。。

找了一条KT板材,45°切割。

贴在LED两侧做反射。

装回灯罩,比原来舒服多了。
由于是用来做小夜灯的,所以电流不需要那么大。
LED和铝基板基本无温度。不用担心引燃KT板的问题。

另一侧的日光灯用了两个灯条。

原来的灯罩全透明的。
这样子扣上去,一个是不好看,还有就是刺眼。

找一片磨砂纸(液晶屏背光板里的均光片)

3M双面胶裁成细条。

把3M双面胶粘在灯罩两侧的边缘上。

均光板裁好形状粘在灯罩里面。

这下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通电试试,不会刺眼,效果很好哦!

楼下继续改!

楼主:
拆下来的开关。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居然没有接触不良。喷点WD40,继续用。

固定好开关的位置。

然后找了两个18650塞进去。

正好装不下。。。
看着和外壳尾部是一平的,但是尾部的电池仓盖盖不上了。。。
前面紧贴着开关了。。。郁闷。。。

没办法只好改用一节18650了。
找了个三星3300mah的,结果固定的时候位置搞错了。。。
拆下来就把电池皮扯破了

没皮是肯定不行的。。。
好在我有电池皮。。。
套上去,立马增加200mah:giggle:

焊好保护板,固定好电池的位置。

充电肯定是TP4056了。
为了省时间,没另外做电路板,直接用成品吧。
micro usb口先拆下来。

这是手电原来的8字电源口。打算把micro usb放在这里。

得先做个挡板,把那个开口堵上。
裁了两块塑料,黄色的厚一点用来做支撑。
蓝色的薄点方便用人肉雕刻机挖micro usb口。

人肉雕刻机的精度也就这样了。。。

七七八八的全部装进去。。。

开始琢磨手电部分。为了给LED装散热片,反光碗尾部突起的这个地方要切掉。

找了个国产2W的LED。

手电的反光碗不是给LED设计的。所以装了LED后基本没有光斑。。。没有光型。。。散成一片。。。

正为了这个问题头疼呢,突然想到我有LED透镜啊!
这样就解决了光斑和聚光的问题

2mm厚铝板裁一块用来给LED散热。

先把铝板和反光碗固定好。

然后用导热硅胶把LED的铝基板粘到铝板上。

对着棚顶照一下,还算好吧。
中间是透镜的光斑,外面的亮圈是反光碗的。

总算搞定可以全部装壳了。
充电口的位置一块白。。。好丑。。。

贴一块3M的黑色贴膜上去。这样就舒服多了。

改造完成!

开灯试一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个人感觉比原装还好

网友: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

网友A:
淘宝两用的才9.9,

网友B:
第一次被骗就是这东西 摆在路边桌子上 标签上写着大处理2元一个 拿起来一看 dang的掉地上一个!再一看 20一个!

网友C:
挖 这个改造是个大工程

网友D:
你在旧物市场买的那种我9几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两用的才9.9,

情怀无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被骗就是这东西 摆在路边桌子上 标签上写着大处理2元一个 拿起来一看 dang的掉地上一个!再一看 20一 ...

不仅是手电,超市里的玩具也是,看到一个乐高挺便宜的,结账时发现一下百元,没有付款直接退了,原来是位置摆错,可能是别人家长不让买小孩买,然后放其他位置误以为是价格便宜,以后要仔细看价签文字描述。二楼的手电我有结构类似的,不过是验钞灯管,当初因为365纳米验钞LED很贵,所以买个深紫灯管验钞器,可以看塑料有没有荧光,一般好的白数据线没浅蓝荧光,附加一颗LED小灯照明。

网友E:
原来是单管震荡 照明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被骗就是这东西 摆在路边桌子上 标签上写着大处理2元一个 拿起来一看 dang的掉地上一个!再一看 20一 ...

被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 这个改造是个大工程

这工程确实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旧物市场买的那种我9几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还记得当年这玩意卖多少钱么?
我记得好像挺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单管震荡 照明日光灯?

是的。当年很多带日光灯的手电都是这种电路。

网友:
构思巧妙

网友:
那个方的,前一阵我也买了几个怀旧,可惜太脆了,电池盖太紧略微使点劲,电池盖就牺牲了,真的是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记得当年这玩意卖多少钱么?
我记得好像挺贵的吧?

大约在96年左右,价格20左右。

网友:
这种老货改装起来比较费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约在96年左右,价格20左右。

这个应该再往前叨登几年 应该是91年左右  妹子图中那个方的多用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记得当年这玩意卖多少钱么?
我记得好像挺贵的吧?

20呀 20买走了一个摔坏的